球体如何数控车上车教好圆度~~~

楼主(2013-06-15):
求教大师们!石墨实心大小60的球。整个球表面粗加工了下,测量多个圆度直径值偏差3~5丝(这是最好的 ,有的相差十几丝)。现在想在数控车上把这个石墨球车得更加圆度好些。要求测量多个圆度直径偏差值在一丝以内,且球体表面不能有车刀明显的接刀印。表面粗超度1.6左右就行了,大小59,无公差,主要是圆度值要好。这个石墨球比较软,也比较松,砂皮轻轻打下,表面就掉下很多石墨灰来。求各位大师能有什么好方法在数控车上车,怎么做工装。真心求教。。。。

网友:
下图显示了如何磨带柄球面。

视频:

其实,很多公司使用简易的手段,也能达到不错的精度。
不过效率低,手感很关键。5个人用同样的方法,可能只有1个人做出好零件。

您不妨试一下:车过以后,先不要拿下球体,找个尺寸合适的筒形砂轮,能同时接触
到球面顶点和球冠最低点。然后车床打低转速(例如500转),电钻打高速,轻轻打磨。

网友:
楼主把产品给张照片,是整个球体还是半球体,正球体没法加工保证。

网友(点评):
整球体一样的好加工

网友:
建议楼主了解一下球阀加工

楼主:
由于手机像素太低,没拍照片。是整个实心的石墨球体。正因为是整个球体,所以这个装夹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你问问坏蛋大侠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
看下视频 ,不错的学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