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现有一个液压缸实验台的设计任务,求助

楼主(2013-06-15):
大师们,小弟现有一个液压缸实验台的设计任务,第一次做这个有些关于结构上的问题请教:

1、因为做的是位置伺服缸的实验台,得需要滑道和滑道平面,不知道滑道平面应该用怎样的,是那种带槽形的板吗?
2、支撑这个实验台的底座是现成的,还是得自己设计钢结构?
3、位置伺服实验台平面需要调平,但是实验台又很长大约4、5米,应该用怎样的方案呢?
谢谢 大家!!!!

网友:
伺服缸试验台,我提几点建议:
1为了保证测试性能,采用直线轴承,防止出现静动摩擦力干扰测试效果;
2底座要有足够刚度,自己设计好了;
3试验台要调平的精度不会特别高,用三点支承调节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
您的伺服控制器用哪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