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不能热处理,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3-06-15):
请教,在资料上看到盲孔不能热处理,这是为什么?什么任何热处理都不能做吗?

网友A:
没听过这个说法啊

网友(点评):
盲孔不能热处理那还不玩玩

网友B:
什么资料?没听说过啊

网友C:
刚看了一下,可以热处理,只是说冷却的时候要注意,盲孔里有空气,注意放置方法。

网友(点评):
赞同,我们的零件绝大部分都是盲孔,大小都有

网友D:
热处理分很多种啦!得具体看何种热处理了,还要看盲孔深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这个说法啊

我也没听说过,工艺审核内容资料里面,热处理部分审核提到的,看看楼下的回答好像有那么点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资料?没听说过啊

我也没听说过,工艺审核内容资料里面,热处理部分审核提到的,看看楼下的回答好像有那么点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一下,可以热处理,只是说冷却的时候要注意,盲孔里有空气,注意放置方法。

应该是这样吧,不然热处理很多零件都不能处理了。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处理分很多种啦!得具体看何种热处理了,还要看盲孔深度了

恩,应该是这样,谢谢解惑!

网友:
应该说是肓孔不易热处理吧

网友(2013-10-06):
没听说过,只是对于大的深的盲孔在油淬时,盲孔面朝上!

网友:
盲孔热处理加热冷却困难,质量差.
一般来说盲孔要求是不高的
如想要好,可用感应淬火,激光淬火 内孔

网友:
我司的零件有肓孔的都有做热处理.表示对不能做热处理不理解

网友(2013-11-22):
应该是注意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