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模数大齿轮的厚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3-06-15):
求教,想知道大模数的大齿轮的齿轮厚度如何确定?

按常规的6-12m似乎有些不很适合。

网友A:
晓得模数就晓得齿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晓得模数就晓得齿厚啦!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还是没有回答出我问的问题。这个模数不是常规标准系列的模数。

网友B:
问的是齿厚还是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的是齿厚还是齿宽?

齿轮的厚度。

假设我的模数是300,按10m的概念,大齿轮岂不是要3000厚度了?这不可能

网友(点评):
啥叫齿轮的厚度?你指的是齿宽?

网友(点评):
国标里最大模数是50,你从哪里来的3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齿轮的厚度。

假设我的模数是300,按10m的概念,大齿轮岂不是要3000厚度了?这不可能

齿轮的厚度是齿宽吧,齿的厚度是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的厚度是齿宽吧,齿的厚度是齿厚

既然说到这个问题,齿轮的整体厚度和齿宽,我们这里的一位老工程师的概念齿宽为齿距的/2.

网友B:
齿宽要根据强度计算来确定。不过也是有限制的。一般齿宽为法向模数的6-20倍,为不大于中心距的0.7倍,小齿轮的齿宽不大于分度圆直径的1.6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说到这个问题,齿轮的整体厚度和齿宽,我们这里的一位老工程师的概念齿宽为齿距的/2.

估计这位工程师说的齿宽是指齿厚吧,标准渐开线齿轮的分度圆齿厚是1/2齿距没错,分度圆齿厚是S上一横,齿宽是B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宽要根据强度计算来确定。不过也是有限制的。一般齿宽为法向模数的6-20倍,为不大于中心距的0.7倍,小齿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