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硬质合金涂层刀片应该考虑些什么?

楼主(2013-06-15):
选用涂层刀片时应该考虑些什么呀、比如说车削软材料和硬度高的材料有啥区别?还有连续车削和件断车削又有啥区别呢?

请尽量详细些,我是刚出来的新手。先由衷的谢谢了。

网友A:
每个品牌的图层牌号特性都不一样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准确的描述你加工的什么材料,什么工况,做什么类型的加工,要达到什么要求。这些报给刀具商他会给你一个合适的推荐牌号。简单的说就是软的材料用锋利点的刃口,如果是加工铝的话,刀片前刀面需要很光几乎达到镜面的效果,减小切屑与刀片的摩擦,降低粘刀的可能性。硬的材料要看具体有多硬,特别硬的一般用氮化硼的刀片。从工况来说的话,连续撤销的话可以刃口脆一些的,比较耐磨。 断续车削的话要求刃口韧性要好,可抗冲击,但耐磨性稍差点。

网友(点评):
行家!看帖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品牌的图层牌号特性都不一样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准确的描述你加工的什么材料,什么工况,做什么类型的 ...

谢谢了,哪还是选表面是哪种涂层,还是看是啥基体,还是看槽性呀

网友(点评):
涂层和基体是一个组合,槽型是另一方面。两方面都要看

网友:
学习刀具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