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管焊接标注问题

楼主(2013-06-15):
如图,两方管焊接时,这个焊缝应该如何标注,图示两种方式是否正确,哪一种更合适?

网友A:
10个焊高?不开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个焊高?不开坡口?

我焊接方面基本没有实际经验,这两个焊缝都是照着标准上弄的,上边那个I型破口是焊接有效深度10mm,下边的缝焊缝是焊缝宽度10mm,这个真是自己拍脑袋给的,没什么根据,请多指教。两个方管规格是60×40×5的。

网友(点评):
有效深度超过壁厚太多。符号用第一种就可以。

网友(点评):
感觉还是用V形坡口焊缝好些。方管圆角就可以当坡口了。

楼主:
谢谢逍遥处士,还有点不明白,符号不用改成V型坡口的吗?方管的这个深度怎么给合适呢?

网友:
方管壁厚 5mm,焊缝要求10mm吗?有点不合工艺常规哟!

网友B:
焊件是什么材料?不锈钢?A3钢?Q235A钢?

网友C:
方管实际上有圆角的,要求那个位置焊接的话,做出坡口好些(V形焊缝),假如有外观要求,焊后加工齐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件是什么材料?不锈钢?A3钢?Q235A钢?

忘说了,就材料是Q23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管实际上有圆角的,要求那个位置焊接的话,做出坡口好些(V形焊缝),假如有外观要求,焊后加工齐平。

钢板开V型坡口我知道是什么状态,这个方管就没见过了,5个厚,里面是空的,就像逍遥处士说的那样,用圆角当坡口呗?
这样的如果这样标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