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降低转速能改善丝锥的异常折断?

楼主(2013-06-15):
有一次加工时,丝锥频繁异常折断,原因是工件原材料不好,为此,将攻丝加工的转速降了些,丝锥异常折断的情况改善很多。

从加工用量角度考虑,降低转速只是降低切削速度,而切削速度对切削力的影响不大。

请教:(
如果不是切削力,)降低转速改善了什么,能改善丝锥异常折断?

网友A:
扭力啊?转速大力就小,遇到切屑就闷断了。

网友B:
转速方面可以引起几个问题:承受力。磨损加剧,磨损加剧后承受力成倍数加大。

网友:
冲击大,丝锥工具钢易脆断

网友:
进给速度不变的前提下,转速快切削量小,转速慢切削量大。切削量大切削阻力大,切削阻力大丝锥断!

网友:
每种不同的刀具材料都有各自对应的切削速度,超过(高于或低于)都会导致刀具寿命异常。建议LZ把你用的丝锥材料,加工材料,切削参数贴上来,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现在机床都是刚性攻丝,S和F是成比列关系的,当你S快时F必定快 又不会像人一样碰到硬的就慢下来软下来,碰上材料不好或者很硬的当然丝攻只能断了

网友C:
丝锥的转速和进给度是同步的,所以转速越快进给越快,转速慢,进给也慢了所以丝锥不容易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啊?转速大力就小,遇到切屑就闷断了。

大侠,是“转速大力就小 ”?(可是我是降低了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方面可以引起几个问题:承受力。磨损加剧,磨损加剧后承受力成倍数加大。

大侠,“承受力 ”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摩擦力,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锥的转速和进给度是同步的,所以转速越快进给越快,转速慢,进给也慢了所以丝锥不容易断了。

大侠,影响切削力的进给是mm/r还是mm/min?我记着应该是mm/r,如果是这样,改变转速就不改变进给(也就基本不改变切削力)。

网友(点评):
切削力会改变,你用棒子慢慢敲打头不怎么疼,用力打就会昏过去对吧?速度加大,阻力加大,摩擦加大,热量加大,磨损加大,刚性降低,低到一定程度就断掉了

网友:
将胳膊伸直,类似丝锥那样转动,转的快和转的慢哪个胳膊疼些?我想这就是答案了...........

网友D:
影响不大,不代表没影响,转数1000震刀,800就不震了,问题就是那么一点点不合理的地方,转数快,丝锥的进给就快,丝锥切下的铁屑就多,加大了堵屑的几率,堵屑会障碍冷却液的冷确效果,然后丝锥发热,在然后发热加速丝锥磨损,在然后,,,,

网友:
我以前用M6以下的丝锥,基本上都是卡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影响切削力的进给是mm/r还是mm/min?我记着应该是mm/r,如果是这样,改变转速就不改变进给(也就基本 ...

  • 转速越低进给是越慢,我说的是mm/min,这个是速度的国标单位,mm/r那根本是为了设置方便,根本不是速度国标单位。
  • 又因为Ft=mv,所以F=mv/t,因为m变大,v变大,t变小,所以F变大,反之,F变小
  • m是切屑掉的末子质量,v是刀和产品的相对速度,t是切削时间,F是切削力

网友:
不一定的,这只是你得到的经验之一,有时转速慢效果不理想,反之却会更顺畅。结合刃具工件材质应变而已。

网友:
看看大家的分析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响不大,不代表没影响,转数1000震刀,800就不震了,问题就是那么一点点不合理的地方,转数快,丝锥的进给 ...

感谢大侠回复,有一点想和大侠再请教下,“丝锥切下的铁屑就多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无论速度快慢,铁屑应该是一样多。

网友(点评):
用车刀车丝的话,转数越高,进给就越快,在同一时间里车下来的铁屑当然多了,丝锥同里

网友E:
转速大了,相当于切削速度提高了,切削阻力一定,速度加快,对丝锥的影响就会加大,再加上速度快了后不容易退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大了,相当于切削速度提高了,切削阻力一定,速度加快,对丝锥的影响就会加大,再加上速度快了后不容易 ...

“对丝锥的影响就会加大 ”大侠您指的是哪些方面?

网友:
个人愚见,应该从材料的屈服硬化来分析,转速高,切削线速度高,切屑形变大,形变速率高,硬化效果越明显,屈服强度越高,变形抗力越大。同时丝锥前后刀面和切削刃磨损加快,也会增加摩擦阻力

网友(2013-10-06):
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我之前也碰到过,说一下个人想法,请大家指正:

切削力F=K1*fn*ap (K1与材料有关,fn=螺距,ap=牙高)
扭矩  T=F*D/2(F 为切削力, D为丝锥直径)
因此,对于同样的材料,降低转速都不能对切削力和扭矩产生影响。

那么降低转速能改善丝锥折断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排屑的方面,速度高了,单位时间产生的铁屑就多,铁屑堵塞会挤断丝锥。

当然,切削速度对切削力的影响不是一点没有,但在丝锥这种低速的加工条件下,我觉得比较小,(通常Vc都小于20m/min)。
如果对于车,铣这些,Vc=20m/min,和Vc=200m/min,金属发生变形的过程都不一样,后者的切削力可能还要小些。

网友:
我想可能和降低转速后排屑改善、以及由于材料缺陷造成的冲击减小有关吧

网友:
是不是机床跳动大啊

网友:
我想应该是改善了丝锥刚刚切入零件的冲击力吧

网友:
同意2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