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设备能把一个圆环展成平面

楼主(2013-06-15):
有没有一种设备能把一个厚壁圆环展成平面  就相当于卷圆设备的反过程
要求能适应不同直径的

网友:
参考连铸拉矫机。

网友:
有矫直机

网友(点评):
矫直机 必须开始差不多是平的吧?

网友(点评):
不是的,钢厂出来的卷板都是用矫直机平整的

网友:
卷管机架得高高的,反卷。

网友:
没有就做台设备

网友:
厚圆环碾平,厚度有变化吗?厚的话首先需要考虑物料是否流动,会否开裂问题。

网友:
卖钢材的有开平机用于薄板的,厚板的加在强度与刚度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