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模数大齿轮的模数非标可以多大

楼主(2013-06-15):
继续深入研究大模数大直径齿轮,

请问大直径大模数齿轮的模数最大能到多大?假设经过计算超过第一系列和第二系列的模数,是不是有存在的合理的性?加工性能是不是良好?

网友:
用范成切齿,要考虑齿数限制,齿数太少有问题,

单刀铣,没什么限制,但齿数很少以后,运转有干涉,这个要计算一下就可以了,保证可以运转,

用摆刀铣,有类似范成的问题,但可以换刀修齿,

模数,其实没有严格限制,一个是能不能运转,一个是能不能切出,就这两个问题了,大模数的,都是低速运转的,你计算弯曲强度就可以,弯曲强度够了,磨损层留量也够了,就可以了,不必追求过大的模数,对运转不利,

模数大到一个时候,没有床子了,就自己设计一个‘分度摆盘’,做‘伪啮合’处理,挂架带动力头,可以升降与进给,可以做9级齿轮,人工表面淬火,都没有问题,人工打表修齿,可以到8级,再高就要特殊手艺了,我玩9级,没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998大侠,假设不从加工角度考虑的话,举例,我计算出80的模数,齿轮直径约为1.5到2米,齿数为20左右的齿轮(为虚拟计算)这样的齿轮运转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重合度为一就可以,齿数12以上,基本就可以克服干涉,再不行还可以齿形修正,措施很多,问题是你这么大模数是否有必要,假如确实有必要,加工不成问题,

网友(点评):
齿数和模数影响到齿轮的直径,现在齿数假设固定,那样模数自然就影响到相应的直径,想控制齿轮的直径两个途径,增加齿数和减小模数,现在不想做齿数变动。我这几天查询的齿轮模数加工很少使用到超过40的。

网友(点评):
50模数就属于非常大的了,一般就足够了,但不是不能突破,假如有必要,就可以更大,这个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点评):
受教了!谢谢各位精彩的讨论!

网友A:
想不通你的思路。好比马拉车。多大车就要多大的马吗?老祖宗通常的做法是好几匹拉一辆大车。估计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通你的思路。好比马拉车。多大车就要多大的马吗?老祖宗通常的做法是好几匹拉一辆大车。估计可以参考一 ...

不是常规设计,想不通也是正常,其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M

这是第一系列的最大值,假设我选用模数超出标准模数是不是可以?

网友(点评):
这我就不是很在行了,我用的齿轮最大也就用50M来计算浮吊回转

网友(点评):
浮吊里面的齿轮传动用的一般都是20到32M的多。

网友:
刚才翻到一本杂志,2012年第二期的《机械设计与研究》有一篇文章,超大模数齿轮,可以学习一下。
有点复杂,呵呵

楼主:
查到超大模数为50-15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