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画钻头怎么个画法呢?

楼主(2013-06-15):
用UG画钻头怎么个画法呢?有会的朋友么,给支个招.UG4.0的。比如这种钻头。

楼主:
没有源数据,给个方法指导。谢谢。

网友A:
最前面就不说了,后面的槽用扫掠应该可以,以前画过,忘记了,

网友:
用螺纹画可以么?

网友:
学学也不会画

网友:
我也还在学习中。。。。。。。。

楼主(2013-07-22):
引用 网友A:
最前面就不说了,后面的槽用扫掠应该可以,以前画过,忘记了,

怎么画?用扫掠画的也不像呢?大侠给支个招,能说的详细些么?

网友B:
画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点评):
给小弟讲讲呗

网友:
求高手,我不会。。

网友:
用螺旋线扫掠,就是头上画起来比较麻烦点

网友:
小的锥形螺纹部分,先画个锥面,用螺旋线投影上去,再扫略。大的螺旋部分,直接扫就ok!

网友(2013-08-26):
这个不会,想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的不好,请见谅

怎么画的?朋友。给爱好UG的朋友们普及一下,哈哈。你的作品非常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