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柱塞泵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06-15):
柱塞泵型号为(scy14-1b),该泵的泄油口无液压油溢出,系统有噪音,旋转调节杆,改变排量使排量增大,泄油口有液压油溢出,系统 噪音消除,我想问一下 除了改变排量还有别的方法(或者修理方法)使泄油口有液压油溢出吗?希望有人能解答下。。。。

网友:
你的柱塞泵的泄油口是朝哪个方向的,如果是朝下的那是错误的,一般泄油口要朝上装,简单点说就是油泵壳里始终有满腔的液压油润滑,否则泵很快就会因为缺少润滑而坏掉,一般新油泵回来要先添加液压油到油泵壳里加满为止。至于油泵泄油口的溢出油量,个人经验是普通的油泵內泄不能太严重,一般每分钟有一矿泉水瓶的量,新泵可能会少一些,多了就是內泄严重。回头有空了可以加我QQ聊,542716495杭州机械工程师 刘工

网友:
变量时溢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