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管道这个方向有多高的技术深度?

楼主(2013-06-15):
弱弱的问下大家,工业管道这个方向有多高的技术深度?我看工人在现场安装的时候,也没遵守多少规范。基本过程就这几个,管道现场规划,管道切割、预制,然后焊接、清洗,接着就是最后法兰连接,用的管件不就是那些几种阀门么;此外就是需要一些液压和工程流体力学的知识,同时把工业管道的手册通看一遍。

这些是我目前对这个方向的一点浅见,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自己也没师傅教导。

网友A:
管道的 流体激振 还是挺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道的 流体激振 还是挺有难度的

多谢大侠指导,自己先研究一下什么是“流体激振”,猜测是高压情况下的?比如30MPa,同时液压执行件频繁启动、换向以及所受载荷变化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指导,自己先研究一下什么是“流体激振”,猜测是高压情况下的?比如30MPa,同时液压执行件频繁启 ...

大侠不敢当,只是了解过这方面的一点内容。我知道的由两种:
1风机管道的里边喘振属于整个系统的振动,大多数流体机械都会出现这方面的情况。

2有时长的、刚性较弱输水管会发生剧烈自激振动,我在锅炉房里见过,管子就莫名奇妙的振起来,越振越厉害。

你说的那个应该类似水锤,属于冲击振动

网友B:
在外国,什么都有深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不敢当,只是了解过这方面的一点内容。我知道的由两种:
1风机管道的里边喘振属于整个系统的振动,大 ...

饿,以前听说过水锤,但还没仔细学习过,看来还是得好好把流体力学啃一遍;不过,我觉得普通工业管道最复杂之处应该是焊接和管工的工作了吧,比如像不锈钢管道,铝合金、铜管焊接。我们这边的焊工,日薪都是400-500,有点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外国,什么都有深度的。

哎,大侠这话说的...要是我当初上大学能像高中那样铆劲,今天的局面就好多了,也不至于连个机架设计的力学分析都还没太上手

网友:
玩高压好像也需要资质吧
管道变形补偿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也算难点。管道不是根据建筑图规划么,现场规划的能挣大钱么?

网友(点评):
回复大侠,是工业管道,不是建筑的公用管道,所谓的资质,只要你关系过硬,再招收一些高级焊工,有真本事的那种,照样能做工程啊,比如那种一天连一个环焊缝都焊不完的的场合;高压的东西,自己做不了,可以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