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车不锈304的要用什么型号的刀具

楼主(2013-06-15):
我现在都在用YW2,刃老是烧掉

网友:
副型刀片可以选WAM20,WAP30;正型刀片可以选WAM20,WAP30

网友:
也可以用YG8   YG6

网友:
楼上两位 , 基本是不知所云。
   楼主是大批量生产? 还是用可转位刀具吧。别浪费精力了。

网友:
YW2可以的 最主要是主刀刃要在0.1--0.2之间
棒料的话可以采用YT15的很好用

网友:
你YW2应该是假的。我以前用过那有这么差劲的呢

网友:
1  假的!

2 降速,提高迟到量!   W2很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