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径6mm的铣刀铣不锈钢的转速走刀问题

楼主(2013-06-16):
加工中心用直径6的铣刀(据说100多一把的合金铣刀) 分层铣 现在转速950 走刀F150-220之间跳动 吃刀1mm 切屑液压力足够  为什么老是断刀啊  刀的刃口是直接断掉的那种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办

网友:
高速浅吃

网友A:
刀在于吃刀量恒定差不多,你这么走有时刀全吃,有时只有百分10吃到,拿把6的白钢或玉米铣刀,电脑里画条路径,先两两中间吃一刀,然后再开,这样刀具损伤很小

网友:
连我这个外行看球。都知道。球员自己稀烂无比。但是不知廉耻。拿着薪水。但是没有荣誉感。还有职业责任。
你看那停球。都停了快1米长了。这种稀烂货。恬不知耻。

这不是什么问题。是球员本身自己的问题。或者说。能踢上足球的人。都不是愿意去踢球的人

网友:
楼上谈足球的咋跑这里来了

楼主:
晕死   不谈足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在于吃刀量恒定差不多,你这么走有时刀全吃,有时只有百分10吃到,拿把6的白钢或玉米铣刀,电脑里画条路径 ...

我发现断刀都是断在底部的时候   因为底部的时候是全刀走
你的意思是在叶片中间先开一刀?吃刀量怎么弄呢?

网友(点评):
波刀,就是玉米铣刀,3毫米一刀就成,稳定了慢慢F可以快 或者深度方向吃更多点

网友A:
你2个图是毛培和成型图片吧?那用波刀底部一刀先走掉就成,我看余量也不大 一刀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2个图是毛培和成型图片吧?那用波刀底部一刀先走掉就成,我看余量也不大 一刀头就行了

师傅   波刀是什么刀??   底部余量1.5mm  而且这把刀直径应该比6小吧?

网友:
一般来说断刀就是说明刀具的硬度太大,而强度韧度则相应较低,如果能换刀,换一把材料强度韧度好些的刀子。
同时,你说你是加工中心,转速才950是不是太小了?我一般会给到2000左右,同时进给给到1000,切屑深度可以相对少点,0.75或者0.5.你试试看,因为你的转速小,进给慢,所以导致刀具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很久,刀刃一直在擦刮同一个地方,断刀尖也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
原因一 装卡钢性差 增加或支撑面面积和装卡力度(在保证形变合理的情况下)
, D) B3 L. }2 b原因二 余量不均匀 用开粗刀低速将余量大致铣均匀 换刀后高速切削即可

网友:
你这个转速不断刀才怪,20m/min都不到的线速度,用高速钢还差不多。你这是整硬的刀具啊。至少60m/min。

网友:
你把转速打到600走刀打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