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证垂直度公差,这个零件应该怎样装夹?用什么机床加工呢?

楼主(2013-06-16):
要保证垂直度公差,这个零件应该怎样装夹?用什么机床加工呢?请大侠指点

网友:
首先用数控车床加工32孔及两端面,然后在专用夹具(90度}角铁式,在X方向用内张夹头夹持32内孔,注意校准家具垂直度以及保证内张夹头精度)上面加工16孔。夹具设计制造方案自己要把握好。

网友A:
楼主如果这个产品有量,可以做专用机床,先加工32孔,然后加工16孔,一次性装夹加工完成

网友:
肯定要一步下来才行,带四轴的卧铣吧,具体夹具设计也比较烦人的

网友:
呵呵呵,书本上的东西,照葫芦画瓢就行了。先想一想再提问吧,你这样问不出什么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这个产品有量,可以做专用机床,先加工32孔,然后加工16孔,一次性装夹加工完成

如果是中批量是不是要设计专用夹具呢?

网友B:
这个哪本书上的东西啊! 谁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哪本书上的东西啊! 谁说下

应该是夹具设计方面的书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中批量是不是要设计专用夹具呢?

要设计专用夹具

网友C:
这个产品的垂直度部分加工比较难,夹具的难度和你使用的机床有关。
侧边加工16的孔,普通的机子是不行的,普通的刀具也不行,这是先要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产品的垂直度部分加工比较难,夹具的难度和你使用的机床有关。
侧边加工16的孔,普通的机子是不行的, ...

能不能给点意见?如果用数控镗床加工行不行?怎么设计夹具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点意见?如果用数控镗床加工行不行?怎么设计夹具呢?

你先说说,侧边16的孔你用什么机器加工,刀具选择那些,长度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说说,侧边16的孔你用什么机器加工,刀具选择那些,长度多长?

这个,楼主还是学生,刀具了解不多,我准备用镗床加工16的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楼主还是学生,刀具了解不多,我准备用镗床加工16的孔。

那镗床也行啊,算你铸件原先有个6mm小孔,那镗杆多长,镗杆肯定要比16孔小,镗杆多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镗床也行啊,算你铸件原先有个6mm小孔,那镗杆多长,镗杆肯定要比16孔小,镗杆多粗?

多谢提醒,我去查查资料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我去查查资料去。

你说笑吧,查什么资料,你那镗杆超过250,除去夹的部分,至少200长,镗杆最粗算你14,估计就12,你觉得这镗杆会不会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笑吧,查什么资料,你那镗杆超过250,除去夹的部分,至少200长,镗杆最粗算你14,估计就12,你觉得这 ...

额,不太懂啊,没操作过镗床,只是站旁边看过一个师傅操作。还不太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太懂啊,没操作过镗床,只是站旁边看过一个师傅操作。还不太熟悉。

我的意思是你用镗床,刀具要好好动脑筋,普通的肯定不行。说实话这夹具非常难,设计容易制作难,你这产品一般需要卧式4轴加工,如果三轴加工中心加90度角度头也可以,刀具搞好点。角度头转角如果够小还可以减少16孔,镗孔刀长度。
夹具也简单,搞个三爪卡盘,大一点,先加工大孔底面,然后三爪夹大孔外圈,顶住底面,一次装夹几个孔和面,顺便用三面刃铣刀把6mm的槽做了。
再剩下的打打孔什么的就OK了。

忘了说,在三爪夹时,两头用顶块螺丝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