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识普及. 皮带输送机

楼主(2013-06-16):
爬坡皮带的知识普及,我只知道简单的构造.
具体的逆止器安装及拆卸.
还有液压抱闸的抱闸力度和范围

网友A:
你这个提升机用在哪个行业?白色粉尘是什么

网友:
装个单向轴承?

网友:
找运输机械设计手册,全

网友:
逆止器的安装拆卸需要有经验的师傅教的,不是随便安装就可以用,要注意轴旋向是否和逆止器内圈正向旋向一致,确认一致后,方可安装,否则会导致严重事故。逆止器安装只能对内圈施压,若用锤击内圈时,只能用软锤,不准锤击外圈,端盖,严禁对内圈加热。安装好的逆止器防转端盖不得承受沿销轴轴线方向的载荷,为此需要3-5毫米的安装间隙,否则将会导致逆止器工作时温度大幅的升温影响使用。

网友B:
输送带不要逆止器吧 ?你说提升机要我还相信。
对了我看了下图片说下我的看法,并不是我不支持国产,只是很多国产都安装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来提升价格。你说的包闸系统是制动系统么?我现场有30米W1200皮带2条 80米W1200米皮带2条, W650皮带90米。W500皮带400米。实践证明,我们没有什么抱闸的。也没有逆止器。因为你输送带装逆转器很不妥,比如皮带断的时候你要更换就头痛了,只能单向拉皮带。而液压抱闸我不知道是不是制动器,如果是只为了单纯降低转速的话 不如用变频马达。  LZ:顺便说一句,你那个西门子的电机是山寨的。 西门子-贝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提升机用在哪个行业?白色粉尘是什么

我们这是水泥厂的 石灰石输送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送带不要逆止器吧 ?你说提升机要我还相信。
对了我看了下图片说下我的看法,并不是我不支持国产,只是很 ...

我们的是爬坡皮带啊,斜的~   宽80cm 长好像是120米
因为有料的时候会经常返料 也就是皮带倒退,所以才有这些东西啊

楼主:
厂区内老多东西都是有点山寨的味道,老多东西连厂家都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是爬坡皮带啊,斜的~   宽80cm 长好像是120米
因为有料的时候会经常返料 也就是皮带倒退,所以才有 ...

哦~和我们W500 400多米的皮带一样 也是送石头的(看图片我们的皮带)。石灰石。
返料应该是电机功率不够 跳停才回转,换个齿轮马达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个精华帖呀!哈哈!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和我们W500 400多米的皮带一样 也是送石头的(看图片我们的皮带)。石灰石。
返料应该是电机功率不够  ...

我是个新人啊  换哪里的齿轮马达啊 麻烦说清楚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和我们W500 400多米的皮带一样 也是送石头的(看图片我们的皮带)。石灰石。
返料应该是电机功率不够  ...

我们这条皮带倒是功率够了,但是下一条皮带无论宽度还是转速都达不到要求,因为这两条皮带有连锁~每次跳停都是下一条皮带堵料 跳停  然后我们这条皮带就跳停了。 但是因为是两个部门之间 难以协商。所以只能在我们自己这边做做文章让它不倒退就行.
还有我们这条皮带抱闸能工作的 抱闸片的接触面积能达到70%· 但是减速机里的逆止器是坏掉的。所以有大量料的时候一停就返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条皮带倒是功率够了,但是下一条皮带无论宽度还是转速都达不到要求,因为这两条皮带有连锁~每次跳停 ...

那就只能更换报闸系统的制动片吧。部门老推责任这不行。不过连锁有个好处可防止堵料。还是要连锁。问下你们皮带的承载托辊就是上托辊包胶不。还有皮带型号规格告诉我。应该是Ep系列。背胶多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人啊  换哪里的齿轮马达啊 麻烦说清楚下 谢谢

驱动的齿轮马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条皮带倒是功率够了,但是下一条皮带无论宽度还是转速都达不到要求,因为这两条皮带有连锁~每次跳停 ...

手机打字太麻烦。我觉得功率有问题。齿轮马达的输出扭力太小。选个型找sew替换下问题少很多。还有个问题。既然是连锁。为什么还会堵料。是什么来控制保护?电流还是转速。皮带宽度没什么问题。输送量都是定死的。

网友:
能不能发2个图片。一个近看皮带和一个整体图

网友(2017-12-28):
刚入行学习矿山机械,正在学习带式输送机,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