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TA2用G76车螺纹时报警!跪求指点啊~~~

楼主(2013-06-16):
系统是980TA2的,用G76车的螺纹,报警说什么第一刀车削深度或者牙高出错!!!!跪求指点啊

网友:
P030030    中间两位00有问题,不能都为0

网友A:
980TA2 G76默认单位应该是毫米吧!你把程序改一下看看。
   G76 P030060 Q0.1  R0.5
     G76 X23.8 Z-390 R0 P3.24 Q0.5 F6
你在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0TA2 G76默认单位应该是毫米吧!你把程序改一下看看。
   G76 P030060 Q0.1  R0.5
     G76 X23.8 Z-39 ...

经过修改果然成功车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修改果然成功车削

我这程序对了?

网友B:
唉 看着广数的系统都蛋疼,,转速和刀号水泵都不能连一起。。
G0  X3 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程序对了?

对了,果然是毫米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 看着广数的系统都蛋疼,,转速和刀号水泵都不能连一起。。
G0  X3 300

某似同一段不能出现两个M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似同一段不能出现两个M代码

广数的就不行 ,,别的系统有的可以  主轴 和水泵 同时开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修改果然成功车削

你编的那个程序是GSK980TD用着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