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轴承22320K,能不能用其他轴承替代

楼主(2013-06-16):
我有个轴承损坏了,22320k,现在没备品,是否能用其他的轴承来替代?谢谢~

网友:
看工作环境,调心一般是可能存在轴向偏心或者长轴重载的情况。你要是着急可以先弄俩滑动轴瓦顶在那里凑合下。不过可能需要重新做密封。

网友:
短期凑合用,还是可以的
抓紧时间买,2楼说的非常对

楼主:
可是做轴瓦的话不太可能,而且轴瓦需要润滑油来润滑,我这里的工况不可能的都是用黄油,我想是不是能用其他类型的轴承来暂时使用,比如深沟球、圆柱等之类的

楼主:
对了 这个轴承是22320K带张紧套H2320.我能不能使用其他的替代。比如22224 23224之类的,配个其他类型的张紧套?

网友(点评):
有功夫乱猜,不如坐下来校核校核。推荐你用滑动是因为即便真有偏心或者轴挠弯,滑动轴承也能比其他种类的滚动轴承多用一段时间。你想换其他型号调心轴承,不校核就玩的话,会出事儿的。

网友(点评):
3楼大侠说得很明白了,趁早买新的换上,其他都是凑合。哪怕你买个同型号的其他厂的换上用,也比你这里这么纠结强。

网友:
直接买这个型号就行了啊,我这边有货22320K的。QQ594585926

楼主:
买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这里公司制度就算最快采购也要15天,我设备不可能停个15天的

网友:
自己买了装上,15天以后找公司报销

网友:
说明平时工作没做好,备件不齐全,等需要的时候再买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