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TD这个报警,哪位师傅解决过,求助。。。。。

楼主(2013-06-16):
广数980TD这个报警怎么解除不了了, (运控报警414. 超出Z轴负向软件行程限制)车床Z方向一快到卡盘那,就出现这样的报警,师傅们帮帮忙,给看看怎么个解法啊,求助,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装有夹具,超程了,夹具凸出,解除报警后手摇回来

楼主:
没加具,,用手摇,一摇到快到卡盘那就报警,复位后往后退,快退到尾座那也报警,就是414

网友A:
按下超程释放就可以了,动下限位

网友B:
这是触发了Z轴正负向的软限位了,打开参数重新设定软限位的机床坐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触发了Z轴正负向的软限位了,打开参数重新设定软限位的机床坐标就行了。

能说的具体点吗师傅,我动参数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超程释放就可以了,动下限位

没有超程键,师傅

网友:
好几年没做过数控了,我记得可以改的,在系统里至于在那个地方现在记不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师傅,我动参数不知道怎么搞,

告诉你原因了,那么就自己去找答案。操作手册上讲的很明白了,按照上面说的一步一步做下来,这样自己水平就能有质的提高了,不要坐享其成。您说我说的对吗?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想改参数的话,z轴那里有一个限位装置,就是一个小铁块,把它往后移,或者拆掉,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