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硬问题,这种现象经常遇到,求详解

楼主(2013-06-16):
用16mm转头,转1mm白钢板,转时转点发红,而后,转头发黑了,白钢板转点也发黑了,转头就弱了,钢板变得硬了。这种现象经常遇到,求详解,原理。

网友:
摩擦生热的原故。转头与白钢板不要打滑即可。

网友:
钻头质量 要过关,转数不要太高, 刃磨钻头有讲究(铣刀形状加定位中心)

网友:
转速过高了

网友A:
横刃的功劳。。。。您即将发现搅拌焊的秘密。

而且,钻出的孔还多半是三角形的哦。

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

关于三角形、多边形钻孔的方法以及相关资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917

网友B:
楼主,我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我从实际使用中观察得知:一方面,钻头转速该选合适的,16mm的钻头大概是300~560转吧;另一方面,刃磨方式,薄板以山形钻为宜!

网友C:
相当于一个是退火、一个淬火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刃的功劳。。。。您即将发现搅拌焊的秘密。

而且,钻出的孔还多半是三角形的哦。

发至肺腹的感谢,真的真的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一个是退火、一个淬火的过程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钻头会退火,而钢板淬火呢,请教了!

网友(点评):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钢板相对冷却速度快,而钻头相对冷却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我从实际使用中观察得知:一方面,钻头转速该选合适的,16mm的钻头大概是300~ ...

谢谢了!

楼主:
谢谢10楼说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十二分感谢!

网友:
加工温度过高,麻花钻相变软化了,而工件就相当一次正火处理,会提高硬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