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造工艺学》课本上的一道题,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楼主(2013-06-16):
在钻床上用钻模扩孔时,试问钻套直径的误差(如尺寸变大了)对扩孔直径是否有直接影响?
若改用单刃镗刀,仍用上述钻模来引导刀杆进行镗孔,则钻套直径的误差对镗孔尺寸精度是否有直接影响?
如果上述工作改在车床上进行,其影响又如何?

小弟不才,只知道镗孔能纠正孔的位置度误差,扩孔应该不能纠正位置度误差吧。。。钻床钻孔容易钻偏,车床钻孔容易钻大
这些都是课本上的知识,但是这道题不知道该如何解答,期待高手给出答案。

网友A:
上面无直接影响,除了开口大点。
下面有直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无直接影响,除了开口大点。
下面有直接影响,

感觉没说清楚啊。。。大侠能不能解释的详细些

网友A:
钻床用钻夹头固定钻头时,钻孔的大小和你磨的钻头对不对称有直接关系,钻套主要起定位作用,钻套大了,钻的孔容易斜。
单刃镗刀越长甩的厉害,如果钻套松,甩的更厉害,所以孔容易大。

忘了说了,改在车床上,要看怎么夹,刀具转还是产品转。

网友:
第一个无影响,扩孔钻也是定尺寸刀具,尺寸受刀具本身尺寸影响
第二个不知道怎么个引导法,题目意思应该是膛刀刀尖和这个钻套相切,那肯定有影响

网友:
找个摇臂钻,做几个实验就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床用钻夹头固定钻头时,钻孔的大小和你磨的钻头对不对称有直接关系,钻套主要起定位作用,钻套大了,钻的 ...

车床上两个都是工件旋转

网友(点评):
基本一样,具体还要看装夹方式。

网友:
从一般情况钻床钻孔,就拿做钻模来说钻套很少用非标尺寸,先钻孔再扩孔剩余量用铰刀铰入定孔基准尺寸,而钻套车外圆配钻模孔公差配紧过盈尺寸是合理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我还是把答案上传上来吧,大家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