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半球面怎么装夹

楼主(2013-06-16):
由于手机提问无法上图  希望大家理解  力求表述清楚
材料45钢     毛坯直径150*700
成品      左端直径80    长600     右端R55球面,直径110 与直径80 锥面过渡连接
两端允许保留中心孔   直径80还要磨床干
请问怎么车右边的球面  工艺怎么安排

网友A:
中心架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架可以吗?

一百多个,中心架怎么调中心 我不会啊   还请指点

楼主:
我最近一直问这个问题  到现在还没搞明白   都快半个月了     幸亏最近没干用中心架的活

网友B:
上图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必要的

大哥上不了图    我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C:
1   一夹一顶就行了,球头那头打一直径5的中心孔(如果可以的话下面的就行的通)
2  找一个半边顶尖(合金死顶尖)。接下来刀具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一夹一顶就行了,球头那头打一直径5的中心孔(如果可以的话下面的就行的通)
2  找一个半边顶尖(合金死 ...

请问从底部开始车   刀具和顶尖干涉了吧  刀具和顶尖有接头啊

楼主:
刀具用35度刀    , 就是球面要车全   可以留中心孔

楼主:
我想了办法了,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工件重量
余量全留到车球面这边     打 3个的中心孔     留余量的部分直径车到10mm,然后从10mm部分开始车球面,100个车完后上中心架,用5个的中心钻往里打直到把那个10mm打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从底部开始车   刀具和顶尖干涉了吧  刀具和顶尖有接头啊

网友:
前几天刚看到一个加工球形的方法,上个图,看看是否有帮助。
LZ这个需要计算好切点,车好球体部分,再上外圆磨床用顶尖顶住两端磨直径80的部分。
但是有个问题,这个旋转的刀可能需要搞一个能传动的刀架。
希望能有所帮助。

楼主:
没电脑还真不行  改天去网吧

只是现在车间有车好的    没见什么专用刀具或夹具   因为刚来  不想问的太多

楼主:
今天车间停电   去普车那边看了    是用中心架支撑车的圆弧    但是那样干很废时间吧

网友D:
余量有点大啊!
加工思路:第一次装夹夹300长,平端面,车外圆到110.8X320外圆精度高一点,车球面打中心孔。
               第二次装夹夹110.8光的外圆,平总长,打中心孔,车外圆锥面留0.8余量
               第三次装夹两顶先车上道工序未车的锥面大余量留0.8余量,再把锥面光一刀
                第四次装夹两顶上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余量有点大啊!
加工思路:第一次装夹夹300长,平端面,车外圆到110.8X320外圆精度高一点,车球面打中心孔 ...

不好意思余量是我瞎给的,700的长,夹300,剩300多在外面甩的厉害吧,有小型号的这个方法很好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E:
应该有工艺的啊  没有工艺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的建议和7楼差不多 注意是半边的死顶尖 然后掉头车掉卡头部分

网友:
你可以自制一个顶尖呀!
首先在有圆弧端打4或5的中心孔,锥面略大.
自制顶尖一端与活顶尖外圆小间隙配合,另一端车出顶尖锥度,再在顶处车出外圆5-7长10左右直台,使小顶尖顶住中心孔且小外圆不防碍进刀.注意顶尖的同轴度.

网友:
我瞎讲一下,能不能左端80留磨量做到尺寸,并打中心孔,在车端SR110,打中心孔,在磨  上C63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工艺的啊  没有工艺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的建议和7楼差不多 注意是半边的死顶尖 然后掉头车掉卡头 ...

干车工的还订工艺???单件的  还把工艺员累死  都是自己干自己想工艺   目前公司不配备工艺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