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蓝层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6-16):
发蓝层有什么作用?
热处理过的零件经发蓝后表面颜色会有异常吗?
渗碳、渗氮件经发蓝后表面颜色会有不同吗?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异常吧,发蓝层的作用是防止零件被腐蚀的,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恩,发蓝是因为那是一层致密的氧化膜, 有防止腐蚀的作用

网友:
2楼、5楼正解,发兰、发黑作用应该是一样,好像处理方法不太一样。一是起防锈作用,二是美化外观。在网上应该能查到

网友:
发黑和发蓝都有防锈防腐蚀的作用,有化学发蓝(发黑)法,加热发蓝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