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加工外圆两边平面,要做夹具,请各位赐教

楼主(2013-06-16):
(图片)

网友A:
问楼主是批量还是单件。
批量的话建议做快夹快换工装,单件的话可以做简易定位。
看楼主的图,应该要求铣平面的盘上的孔与铣加工面有一定的关系,如要求距离或两孔连线与铣平面平行,可通过孔定位。或孔铣后加工。

网友:
看你这个工件尺寸了,还有精度要求。简单些,搞个分度头夹下,刀盘飞下

网友:
没有尺寸,不好说,不过用分度头铣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楼主是批量还是单件。
批量的话建议做快夹快换工装,单件的话可以做简易定位。
看楼主的图,应该要求铣 ...

批量的,立着装的话,刀伸出太长了吧
快夹快换工装建议

网友:
内孔定位,上面或者大端右面压紧

网友:
直接用平口钳装夹,先铣一面,都铣完后,在加工对面,孔最后加工!

网友:
如果上批量的话  就做工装上带锯床,,人又轻松,,成本又低

网友:
  用分度头夹住大头,后面顶顶尖用立铣刀铣,孔可以铣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