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数车上车超大螺距?

楼主(2013-06-16):
我在学校用华中的数控系统想车个螺距为270的槽,编程时,转速打到30转,再低系统不识别没法低了,S螺距打到110最高了,如果在加,读到那一段自动提示错误机床停止运行,无法解除。只能关机从启。求教大神如何车,F指好像是3000,最高是6000,床子就是普通的教学床

网友A:
大螺距会打刀或者闷车 这个是关键,要用宏程序

网友(点评):
禅师样样都精通,太有才了

网友(点评):
多面手,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螺距会打刀或者闷车 这个是关键,要用宏程序

老师都不怎么愿意教,别说宏程序了,就代码都得自己看书摸索,宏程序都是老师编出来让我们抄。。

网友:
左右进刀

网友:
哦....编码器的太差了吧....我以前车200的螺距,转速20转.....不过系统不是华中的...

网友B:
系统参数应该有最大螺距设置  不会宏就要赶刀了 注意刀具非切削部分不能有干涉  编程会很麻烦  如果是弧形槽 那计算量不是你能受到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都不怎么愿意教,别说宏程序了,就代码都得自己看书摸索,宏程序都是老师编出来让我们抄。。

我们在学校老师都不提啊!

网友:
我们老师一带而过!听说过就是用变量的方式进行数控编程的方法,好像需要加入函数关系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参数应该有最大螺距设置  不会宏就要赶刀了 注意刀具非切削部分不能有干涉  编程会很麻烦  如果是弧形槽 ...

没有觉得弧形槽的计算量有多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觉得弧形槽的计算量有多受不了....

二包都会了还怎么问吗?  要不你试试用R2的刀加工R2.5的弧形槽  不能用宏 看看你编出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汗.....................好比你从广州到重庆,不能坐汽车不能坐火车,不能坐飞机....你走路去试试..

网友(点评):
程序很简单呀,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举这么简单的例子,r2的刀加工R25的都特简单,更不用说R2。5了,刀心(也就是圆心)编程没试过?

网友:
只要你的机床性能可以 当然能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