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车30CrMnSiA遇到问题,请前辈们帮帮忙!

楼主(2013-06-16):
  前天开始干一批活,是30CrMnSiA的材料,没有经过热处理,在数车上车外圆尺寸一直稳不住。车十几件就要补0.01MM。这工件要求比较高,外圆0.02MM公差。现在用过三菱的NX2525,东芝NS530,伊斯卡IC908的刀片,一直都不耐磨,请前辈指教一个该用什么刀,谢谢啦!!

网友A:
外圆0.02的公差?你的车床能保证吗?

网友B:
不一定是刀片问题!先说说机床是什么牌子,多少钱

网友C:
你怎么采用金属陶瓷刀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0.02的公差?你的车床能保证吗?

哦,你好,我们的机床重复定位能达到0.001

网友(点评):
LZ是设备不错; 另外对于公差这么小的尺寸,一般都是需要全检的,发现偏差后及时调整,也不一定是刀片的问题,加工要求高的产品,情况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采用金属陶瓷刀片呀?

转数3500,走刀0.08,要求光洁度1.6,粗车留余量0.05

网友(点评):
余量太少了,怎么也得得放个0.4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刀片问题!先说说机床是什么牌子,多少钱

宝鸡西力30F,最大外圆夹30    机床祼机153000     系统法拉克T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宝鸡西力30F,最大外圆夹30    机床祼机153000     系统法拉克TI-D.

西力的售后是全套服务,包括夹具,刀具,找售后!
15万的设备!对你说的定位精度表示怀疑!

网友(点评):
个人表示MAZAK能达到这个精度,国产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以前见过西力的售后,西力是全服务,售后可以常驻一个月,而且15w价格确实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力的售后是全套服务,包括夹具,刀具,找售后!
15万的设备!对你说的定位精度表示怀疑!

定位精度测试了一天一晚,应该没什么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力的售后是全套服务,包括夹具,刀具,找售后!
15万的设备!对你说的定位精度表示怀疑!

床身很小,是精密型的,重复定位精度打了一天,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D:
切削参数的问题。精车余量太少了,不知道你工件直径多大,所以线速度未知,但是我估计是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削参数的问题。精车余量太少了,不知道你工件直径多大,所以线速度未知,但是我估计是偏高。

直径4MM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径4MM

外径4MM   车削长度11.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径4MM   车削长度11.5mm

4mm的小零件金属陶瓷根本不适合,因为线速度受机床转速限制高不了。现在的线速度只有44m/min。相当低了,应该是在高速钢刀具和硬质合金刀具的临界区域了。如果你的转速到顶的话,也只有用锋利刀尖的和PVD涂层刀片试试了,比如908,但是不知道你的刀片型号是什么?ISCAR的908极少有车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