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砂型铸造中悬臂型芯长径比有限制吗?

楼主(2013-06-16):
直径50的孔深80,我担心型芯强度不够,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上个图吧,这样笼统的说,说不清楚。

强度是不是够,要看你具体情况的,比如悬臂型芯是横放还是竖放?型芯尾部如何定位和连接?铸造何种金属?流道如何开的?等等,都不清楚如何讨论?

一般说来,你说的尺寸问题不大的,主要要考虑,铸造过程中悬臂型芯受到的液态金属浮力有多大,有无合理的紧固措施,一旦金属开始凝固,型芯的作用就不是太大了。还是要看看你的具体情况才能考虑!!

网友(点评):
嗯是这么个问题

楼主(2014-05-12):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吧,这样笼统的说,说不清楚。

强度是不是够,要看你具体情况的,比如悬臂型芯是横放还是竖放?型 ...

您讲的挺好的,因为金属工艺学的知识有遗忘,您说的悬臂布置一语点醒,谢谢啊

网友B:
为什么不上图,有图有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上图,有图有案例

行,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