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直径50微米以下的格子状金属网

楼主(2013-06-16):
RT,需要直径50微米以下的金属网,材料不限,方格状的网,最少一个平方米的,单元方格的尺寸要求是1x1mm的,也可以做成正六边形。

网友:
丝径50微米,,,,太难了吧,,,,

网友A:
是不是用在过滤器滤网呢

网友B:
可考虑化学腐蚀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在过滤器滤网呢

是的,请问你们可以提供这种规格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考虑化学腐蚀的方法。

目前制造工艺就是腐蚀、基板、油墨印制,想采购些,不知道有渠道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请问你们可以提供这种规格的么?

我们是做水冷却,水处理设备的,我们要用到过滤网,但没用过这么高目的,不过,我觉得可以用大格的,通过多层叠加,使过滤精度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做水冷却,水处理设备的,我们要用到过滤网,但没用过这么高目的,不过,我觉得可以用大格的,通过多层叠 ...

说的很对!多谢!

网友:
有没有听说过丝网之乡-----安平,我见过很细的丝网,你可以找度娘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