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 速度 重复定位精度 光栅尺分辨率之前什么关系?

楼主(2013-06-17):
行程  速度    光栅尺分辨率之前什么关系?
我有4米行程的直线电机项目
速度1000mm/S  加速时间0.5s 减速时间0.5s
想做到5u的重复定位精度
怎么计算可以算出 应该选的光栅尺的分辨率
我想知道理论的计算过程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不是已经有了定位精度的数据了,就根据这个选择
光栅尺有单位长度内的定位精度(叫线性误差),你要的分辨率=5U/(行程/光栅尺线性误差单位长度)
速度基本上与读数头闭环响应时间有关,看说明书好了,找到光栅栅尺读头对应的的允许最大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经有了定位精度的数据了,就根据这个选择
光栅尺有单位长度内的定位精度(叫线性误差),你要的分 ...

这个算有点问题吧,您先看下面这个+-5u的线性误差  我这样算 觉得算出来的分辨率有点离谱啦

网友:
意识到问题了吧,其实那是个基本的算法,有勉强把他们的关系凑在一起的想法

其分辨率和控制系统有关系,决定最小行走速度,但可能会影响重复定位精度。

一般为说,精度即是精确度,是指尺子测量位移时的准确度;分辨率是光栅尺的最小刻度。就像一把尺子一样,有米尺(最小刻度是米,用来测量公路等以公里为单位的),毫米尺等之分。一般精度体现在分辨率上,分辨率越高,精确度就会越准。这只是单说尺子。而实际上,测量的最后准确度,还取决于机床精度,震动等因素。一般像铣床车床等普通车床,用分辨率5U(0.005MM)的光栅尺就可以了。精密磨床才用1U的。特殊需求可以用0.5UM的。一般来说,分辨率越小,精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