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纹加工,求助社友并可适当报酬

楼主(2013-06-17):
请各位兄弟姐妹帮忙看看:
附件是我准备做的一个产品,加工螺纹时是直的。
管外径为φ21~21.5mm,厚度为1.6mm,加工螺纹时是直的,材料为SUS201,一端螺纹为1/2 NPSM,一端螺纹为NPT。
要求:螺纹要能通规通,止规止,加工效率为不小于1000PCS/D,套丝刀具(比如板牙等)要求寿命长,至少20000PCS/次更换。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用什么样的工艺、机床、刀具能达到我批量生产要求。
我试用过钨钢板牙套丝,数控机床用钨钢刀具挑丝,效果均不理想。
设计满足我批量生产要求,并辅助我实现量产的兄弟,我可适当考虑报酬。

有不明处,可跟帖,我会详细解答。

网友:
加工螺纹方法,设备很多的,找个自己合适的。
1.滚丝机,双轮,三轮都有的。
2.旋风铣。
3.专门螺纹机床,管道工用的那种。
4.方法用的上,报酬就免了。

网友(点评):
大公无私

网友(点评):
我顿时感觉我要跳槽了,我们公司现在的加工设备与方法太局限了

网友:
滚丝机挺适合你。

网友(点评):
滚丝机适合吗?鹰大这么薄壁的管螺纹我感觉悬之又悬。这都能加分吗。

网友(点评):
呵呵,薄不薄壁不是适不适用滚丝机的决定因素,公差要求才是根本。如果没有公差要求,在管内侧适用支撑绝对是成熟工艺。这都能加分?当然能。

网友A:
楼主可试试     DNMG150404   虽然是正角刀片,也不是螺纹刀片。但是谁用谁知道。
   我车T25*5的丝杆,用的是VNMG160404,不过是刀片是35度,梯形螺纹角度是30度呵呵。5度之差在一般零件是没问题的
   如果楼主用标准的螺纹刀片,一个是价格高,另外是刀片强度不如 DNMG150404   ,标准螺纹刀,刀尖圆弧角太小了。
    等下发图

网友(点评):
为你的5°感到汗颜。同时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反驳你,不过估计反驳了也没用。这东西在你的脑海里已经根深蒂固了。

网友(点评):
前些年车玩具上一个配件,M20*1,工件铝,你照国标去加工那你死定,我就是用55度刀车的,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点评):
对,你们是活了,可死的是什么知道吗?得了,你也别回了。我服了还不成吗?

网友(点评):
一次性的东西,呵呵,标准件弄成非标件,不错,有前途

网友(点评):
同道中人 请问要加工M70*5的外螺纹,用什么刀片? 精度不高,建筑上用

网友(点评):
还有个疑问 M20*1的牙应该用大于60度的刀片才行 为什么要用55度的呢

网友(点评):
请问你们是做丝杠的吗?

网友:
滚丝必须的,

网友:
注意楼主的工件是管件,不必再建议滚丝机加工了,套丝慢。

网友(点评):
为什么管件就不必建议滚丝机加工了?为什么不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试试     DNMG150404   虽然是正角刀片,也不是螺纹刀片。但是谁用谁知道。
   我车T25*5的丝杆,用 ...

     D型刀55°,V型刀35度...在机械行业内5度的误差就像地球到火星的距离一样了......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木有脸红吗???
     我代表机械社区(除了你以外)80万机械工程师对你表示强烈的谴责和严正的抗议,对你如此不负责任的发言表示十分的愤慨,你已经严重的伤害了80万机械工程师的感情.....请你做出郑重的书面道歉....并且会我们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网友(点评):
呵呵,上次我也做了一批这样的丝杆,送货时碰到客户。他连说二句漂亮。做这么一条丝杆才20元,你要我怎么做。前些年车玩具上一个配件,M20*1,工件铝,你照国标去加工那你死定,我就是用55度刀车的,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点评):
又来岔开话题了....果然是GCD一套的作风啊....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岔开话题.......

网友(点评):
老鹰还加了10个威望,我抗议

网友(点评):
看客户关系了

网友(点评):
M20*1的铝件螺纹用个PCD的螺纹刀可以做多少个你知道吗,何必干这种不负责任的事呢,兄弟你说是不是。

网友B:
以前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款德国的机床附件,使用在数控车上,效率很高,猛地想不起来了。好像上海和南京有贸易公司做代理。不好意思,真想不起来了。

网友C:
薄壁管不可滚压加工螺纹,

下面的可以,这是切削加工,贴个国产的

1)高效加工
在同等的切割条件下比较
加工内容:M27 x 1.5,L=50
加工材质:正火碳素钢
高速数控车床进给次数:5次  加工节拍:24秒
高速攻丝动力头进给次数:1次  加工节拍:19.2秒
外螺纹切削座进给次数:1次   加工节拍 :5秒
2)多刃切削
传统加工方式:单向受力,单刃切割,多次进给
切削座加工方式:多刃切削,四方受力,一次成型
由于改变了进刀方式与受力方向,每块到刀片都可以2刃以上参与切割,4块刀片合计不少于8刃切削。
3)清除毛刺
由于材料在切割过程中会产生塑性变形,牙尖产生毛刺在所难免,外螺纹切削座在刀片上除了有前两刃切削外,其余牙型的作用为挤光,彻底清除毛刺,使螺纹表面粗糙度可达1.6um以上。
4)可修磨刀具
刀具修磨表面每次修磨量最多0.3mm,允许50次以上的修磨次数,无需特殊修磨工具。
5)可互换零件
更换产品规格时只需只需更换刀片及刀架即可;在熟练程度下,更换时间只需50秒;不需要拆卸座体,让产品更换更快。
6)精确调整螺纹直径
可以根据刻度将螺纹直径公差调整到0.03mm以内,熟练操作时调整时间不到30秒,且不需要拆卸刀座。
7)无需机床反转
具有板牙自动弹开机构,只需在螺钉处的前进行程位置止点和后退行程止点各安装一个撞块,当工具后退到位时,螺钉被后撞块顶回,刀架为锁紧状态,即加工状态;当工具前进到位时。螺钉被撞块推回,刀架为张开状态,此时停止对螺纹加工,退回工具,完成加工循环过程。
8)无需螺距控制
由于外螺纹切削座同时具有套丝、车丝、措丝的原理结构,所以不一定需要机床有螺距控制功能,有螺距控制功能的机床可以直接安装在拖板或主轴上;没有螺距控制的机床只需在工件或装夹位置有轴向浮动即可正常使用。
9)适用载体广泛
静止型安装结构适应工件旋转加工
旋转型安装结构适应工件静止加工
适用机床:
数控加床,普通机床,液压机床,各类动力头
仪表车床,立式钻床,立式铣床,加工中心,凸轮车床
10)加工范围广泛
公制螺纹,左旋螺纹,英制螺纹,多头螺纹,美制螺纹,梯形螺纹,椎管螺纹,非标螺纹,德标螺纹,特殊螺纹

网友(点评):
另薄壁不能滚压那是老皇历,薄壁是能滚压的。

网友(点评):
薄壁滚压螺纹止规止几圈?

网友(点评):
这才是真正的热心助人,如此之详细

网友(点评):
见多识广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最后选用好了方案能分享一下么?谢谢了!我们干零件很少考虑效率与成本,只要质量可靠就行!所以对这个很感兴趣,希望能分享经验

网友(点评):
螺纹滚压接触过吗 做外螺纹很在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5NTMyNDAw.html 看下这个视频

网友(点评):
滚丝机加工螺纹做过,螺纹滚压强化也做过(如:A100钢、300M钢的滚压强化)

网友:
这个滚丝机不行~太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款德国的机床附件,使用在数控车上,效率很高,猛地想不起来了。好像上海和南京有贸易 ...

应该是挤牙,利用三个轮子对工件进行挤压,工件在三个轮子的中间,用G32的指令进行操作,挤到位后轮子自动弹开,再迅速定位到起点,又可以干下一个。我用的是西班牙的在广州有代售点(专卖进口机床的)。

网友(点评):
挤牙类似于滚丝,都是挤压,但是不适合薄壁件加工。

网友:
楼主接触过螺纹滚压吗  这种工艺比一般的方法要快很多  可以了解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5NTMyNDAw.html  这是视频  要详细了解 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
这种材质,一般情况下刀具磨损肯定厉害。效率高的时候磨损更大。

网友(点评):
相比一般的螺纹切削加工而言,滚压或者多齿切削因为齿数比较多,每齿的磨损比传统螺纹刀具要小很多。

网友(点评):
问题在于,薄壁的滚压不现实,然后多齿切削的话,估计效率低。

网友:
学习中,看来大家的想法还真的多样。支持。

网友:
老鸟都冒头了。长见识了

网友:
门的把手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的,差不多的工艺,要帮忙吗、

楼主:
无论如何,我首先感谢老鹰兄及各位热心解答,出谋划策的兄弟们。
我会仔细阅读每一个点子,包括你们的争论,但我恳请大家不要因为技术讨论而伤了和气;
另外,我确认好加工方式,选用好装备,完成试产后,我会在论坛公布我的所有结果,包括生产效率,以供大家参考。
从目前各位推荐的加工方式来看,滚丝类挤压成型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因为我的管仅有1.6mm壁厚,采用普通的方法挑丝时,如果心急了,进给过大,内壁都有可能出现胀牙的现象;我偏向于使用多刃切削的方式去试。
再一次向机械工程师论坛的所有兄弟姐妹们致敬!并衷心感谢你们如此热心的帮助我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使用法国E.M.S管端成形设备,薄壁管,旋压加工成形。

网友:
看看高人的意见

网友:
楼主,一天要加工1000件,按20小时算每件只有72秒,两端螺纹,每端只有36秒,那对装夹要求也很高啊,在加上材料为不锈钢的,两万件才更换一次刀具,这个。。。    想想都难,非常期待楼主最后的加工方式,最好连装夹和刀具型号之类的一起附上,我代表广大论坛水友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是卫浴上用的不锈钢牙管嘛?
个人觉得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加工此产品,两万件才更换刀具是不太现实的。
如果真的实现了。那我恭喜你,以后卖这种方法比你做这个产品更赚钱……

网友:
l来听下意见,

网友:
发给照片给你,看看这个东西行不行

网友(点评):
蓝帜旗下 菲特的滚压系统。

网友:
量大做专用设备
两边一起加工,完后再弯一怎么样

网友:
温州有搓丝机不知你能不能用?向各位大虾学习学习

网友:
201的材质,做2万件的刀具可能还没出生

网友:
不锈钢的工艺特性角度看楼主的材料,不适合用纯除去材料的工艺。

建议考虑工件加工时加内撑的搓丝方案。

网友:
期待试产结果!

网友:
论坛的确是越看越迷茫。。。。。。见识真的是太浅了啊

网友:
看来我的多到生产第一线看看了,知识面太狭窄了

网友:
  我们是数控车床成型牙刀做,你也试一下3轴滚牙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hb406863722的话,各位大侠不要拍
     加工M70*5的螺纹,可用TNMG160404的刀试下,从经济方面,此刀可以用6角,刀尖60度,另刀尖圆弧较大,加工刀数肯定少于正常螺纹刀片
    请看数控风版主讨论螺纹刀尖的圆弧的贴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6205&page=1#pid2447638

网友(点评):
另外回hb406863722,车M20*1用55度刀车实际上是玩具上的为了好拧,可车深点,铝合金怕粘。当然这也是客户的意见

楼主:
在此向各位“工工”们致敬。我因为时间关系未能拿下这个不锈钢加工的订单,但从大家介绍和我综合了解的信息来看,旋风铣是不错的选择。虽然此次未能真正实现,但我同样感谢老鹰兄及各位大虾的热忱帮助,也让我学习和长了见识,谢谢大家。

网友:
NPT是密封管螺纹比较特殊,双轮滚牙牙型不完整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嗯,十楼方法不错,但是性价比不高。

网友(2015-05-13):
引用 网友C:
薄壁管不可滚压加工螺纹,

下面的可以,这是切削加工,贴个国产的

牛逼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