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弹簧设计

楼主(2013-06-17):
应网友要求,做一个异形弹簧建模的教程。
下面开始教程,阅读说明:图片在上,说明文字在下。

新建一个零件,首先用”螺旋扫描“做一个曲面。

选”参考--编辑“ 进入螺旋扫描轮廓的草绘。

先画一条中心线,再画一条直线,作为螺旋扫描的轮廓。

点草绘按钮,进入螺旋扫描截面的草绘。

草绘一条直线作为螺旋扫描的截面。

弹簧节距可以是规则的,也可以是变化的,在此处调整节距。

扫描出来后的效果。

复制螺旋扫描曲面的边界,全部选上。

完成后的效果。

用草绘线,画出弹簧一端的勾勾。

完成后效果。

用”基准曲线“将断开的2个位置连接起来。

开始连接,选择箭头所指2个点。

”末端条件“,定义起点为”相切“。

再定义终点为”相切“。

选项里面可以调整扭曲程度。

通过拖动白点,调整到合适的程度。

完成后的效果。

再草绘出弹簧另一端的勾勾。

用同样的方法,将两者连接起来。

轨迹线做好之后的效果,再用扫描一步扫出来。

将整条轨迹线全部选上,一步扫描成功。

完成后的效果。这是外形比较规则的。如果外形不规则呢?请往下看。

螺旋扫描后,再用旋转,做一个曲面。

”旋转“做曲面。

草绘任意一个截面,旋转成面。

选择2个曲面,再用”相交“命令,生产曲线。

隐藏曲面,剩下轨迹线。

再将两头的勾勾连接起来,扫描出实体特征。

再做一种三角形的,用拉伸做一个曲面。

”相交“得到曲线。

再与两头的勾勾连起来,扫描出实体特征。

转载自沐风网 http://www.mfcad.com/proe/1013/22947.html

网友:
破衣的建模果然麻烦啊。

网友:
比 ug还麻烦啊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软件?

proe的下一代软件cr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