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材料的加工,如何做到镜面级表面?

楼主(2013-06-17):
最近来了一批产品,其中内腔为平面,要求镜面级光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要用到专用设备?我厂的有几台进口高速铣,包括五轴联动的都有两台,都打不到这个要求,请问这个需要什么手段才行?

网友A:
人工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打磨

一个直径为十几毫米大小,深度为几个毫米的盲孔底部要求达到镜面级要求,请问怎么个磨法啊?请指教

网友(点评):
羊毛抛光头,加研磨膏,高速

网友:
搞的差不多了,给他电镀成镜面,行不行呢?

网友B:
一是电化学抛光,而是单晶金刚石刀片高速切削,至少300m/min

网友(点评):
理论上可以

网友(点评):
300?太低了,3000吧。按直径20mm算的话,转速要48000了!!!

网友(点评):
四万八千转就不是简单的机床了

网友:
光铣肯定不行,要磨

网友:
刀具上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电化学抛光,而是单晶金刚石刀片高速切削,至少300m/min

谢谢,电抛不行,达不到,单晶金刚石切削打算试试,

网友:
用金刚石刀加工

网友:
小孔机床主轴转速打不上去,所以用金刚石也没用。试试滚压吧。

网友:
钻石。。陶瓷   精钢石    看材质咯   然后在 阳极处理  完全OK  记得前几年做 太阳能的 防锈铝就这么搞的

网友:
这种东西估计刀具没办法解决,俺知道以前手工研磨可以达到,不知道精度要求如何。

楼主:
材质是2A12-T4,他们还专门拿来一个样件给我们,确实可以照镜子,而且效果很好

网友:
深孔径的盲孔镜面效果,可以使用高端电火花机床,可以达到镜面效果。比如西班牙ONA。

网友:
首先确保加工精度,再用铝制品专用清洗剂酸洗,再清除酸剂,最后再化学抛光

网友:
内孔滚压吧!光洁度在0.2um以下,盲孔根部0.5mm无法清根。
 QQ.435141579

楼主:
单晶金刚石刀片能达到镜面级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可以吗? 神户制钢5052H112
 超平板子   QQ443798273

不行,和镜面几乎无差别

楼主:
听说电火花抛光可以达到那个级别,不知道有知情的不?

网友:
采用高速钢刀具,刀口磨成大的园弧角,加冷却液,使用低转速。

网友:
电解质等离子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