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最近在做一批镁合金产品,接刀痕比较明显

楼主(2013-06-17):
工厂最近在做一批镁合金产品,试了一下干式切削,接刀痕比较明显,铝合金加工就没有这个问题。

请问我要控制哪些加工参数才能避免此种问题?

我们也试了一下在加了专用镁合金切削液的环境下的加工情况,加工没什么改善,反而,在加工过程中零件很快就氧化发黑了,还有个问题,零件夹持位置也有不同程度的氧化现象。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镁合金铣削加工应注意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谢谢老鹰大人加威望,恳请各位大侠指教,真的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鹰大人加威望,恳请各位大侠指教,真的感谢!

兄弟: 您在镁合金行业工作多久了? 对镁合金压铸方面了解么?

网友B:
镁合金加工千万不要大意,不能想当然的,不能干切削,很容易就起火的。
镁屑直接能用打火机点着的,烧掉的镁加工厂也不止一家了。
与铝合金同样的加工参数和条件,加工后产品的粗糙度是要差一点。
专用镁合金切削液配比的水有问题,检查PH值,使用纯水,不会马上氧化的,做完的产品要及时转去清洗。

网友(点评):
差不多是这样了

网友:
看见过镁合金的切削屑因为后来加工其他工件的飞出的切屑点燃的事情

网友:
镁合金是负电性最高的金属之一,在潮湿环境中化学性质不稳定,一定温度下镁和水会发生化学反应,严禁使用酸性切削液。
尽量使用干切削,高速高效,最高可达7500米每分钟。

网友(点评):
同时要保持刀具切削刃口锋利,做好通风,防火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您在镁合金行业工作多久了? 对镁合金压铸方面了解么?

对铸造没研究,现在只对镁合金切削加工研究,包括什么牌号的镁合金最适合切削加工,什么材料的镁合金具有较好的防腐蚀性、哪种材料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最优的表面化学氧化和化学镀镍配方等等。大侠在以上方面能否给点指教。。。最好详细点的。

网友(点评):
我想改行做镁合金压铸的设备维修,现在是零基础啊;还得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镁合金加工千万不要大意,不能想当然的,不能干切削,很容易就起火的。
镁屑直接能用打火机点着的,烧掉的 ...

这位大侠,干切我们试过,防火措施下做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觉得表面粗糙度没有加工铝合金的好,接刀痕较严重些,至今未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C:
这种做过几年,不过就是镁粉太大,多注意安全,镁销见火星会燃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做过几年,不过就是镁粉太大,多注意安全,镁销见火星会燃烧。

能否给点技术支持,你们用的是干切还是湿切?干切的切屑处理措施是什么呢?湿切是选的什么型号的切削液呢?两种加工方式在工艺参数上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D:
发黑是切削液没选择好,留个邮箱。发给你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黑是切削液没选择好,留个邮箱。发给你怎么解决。

谢谢,切削液配比方法是厂家给的,也都按照他们的做了就是发黑现象太严重了,我的邮箱:zhyzh0926@163.com,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