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臂体,小批铸铝合金,寻求加工单位或个人(两个工件预算1万元)

楼主(2013-06-17):
机器人臂体,小批铸铝合金,寻求加工单位或个人图片红色箭头所指的两个零件,小批量,铸造加镗3个大孔,第一批,3套,预算1万到一万2,重量,约27kg

网友A:
那个地方?

网友(点评):
浙江台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

珠三角或长三角一带的厂家都可以

网友:
那帮不上了

网友:
楼主这东西好啊,能不能分享分享怎么设计

网友:
大侠,我也是台州的!对机器人臂比较有兴趣,不知道能否向你学习学习.QQ 247550411

网友:
南通的QQ:670981945

网友:
数量少了点,就干这几件的话投入指定赔钱了。。。

网友B:
老兄,既然预备了1万左右的预算何不考虑整块铝锭加工呢?如果整块加工浪费太大的话可以找找铝锭锻压厂家,稍微压点形状出来。台州做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实在想铸造的话可以用消失模做几件!有时候做样机还是要考虑下成本和时间的关系!

网友:
几件应该用型材直接掏出来,为什么非要铸造?像这种承力件,除了重力铸造的强度较好外,一般的铸造比较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既然预备了1万左右的预算何不考虑整块铝锭加工呢?如果整块加工浪费太大的话可以找找铝锭锻压厂家,稍 ...

请教一个问题,用塑料泡沫做模型,然后填沙铸型,将泡沫高温融化得到型腔,再浇铝液可行?

网友(点评):
具体的操作工艺还是要请教厂家!

网友:
用塑料泡沫做模型,然后填沙铸型,将泡沫高温融化得到型腔,再浇铝液可行的  我的等级低,看不到图,可以联系我 0523-87766896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