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件怎么修补砂眼?

楼主(2013-06-17):
304和440C,少量316,铸造出来后,有明显问题的都做废处理,抛光后发现很多都有砂眼,不大,一般在1MM以下,很小。80%的挑出来的合格品都有,有些挑的时侯没有,抛光后就出来了。我试过用激光焊,效果很好,但自己没有这个机器。有什么办法可以从铸造时就减少这种情况,以后后期有什么办法可以低成本的修复?2 _: F# I& Z; H

网友:
这方面知识欠缺帮不到你,

网友:
铸钢类的本来就容易出砂眼缩孔啥的,这还真没啥好法子,要不你锻造

网友:
铸钢接触不多,我们是铸铁,一般砂眼就焊接后抛光处理。壁厚太厚等都容易导致缺陷。

网友:
我们那就是用焊条焊出个大堆,然后用角磨打平,其实我很怀疑这种效果,不是说铸铁不能焊接吗?而且这焊热应力变化,会不会影响尺寸和材料内应力。

网友:
堆焊  在加工下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氩弧焊补焊再打磨

网友:
有粉补的~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焊接再打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现在是挑出来,画好圈,发出去亚焊。

网友A:
用胶水粘你们信吗

网友:
铸件加工后如零件表面与接触面有要求可以用激光处理,则是外观问题可以用铸工膏补救修复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不锈钢焊接,钎焊用不锈干焊条;也可以用氩弧焊。铸造时出砂眼多可能是温度不够吧,排气孔也需要做的合理。

网友:
不是很在行,我想应该在生产工艺上进行改进和配方上做文章,补旱的东西最终不是好办法。

网友(2013-07-24):
有一种叫铸铁修补剂,网上收一下即可,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日本或者德国学习几年,他们在材料方面的造诣很高

网友:
大多数厂家用氩弧焊修补

网友:
激光焊价格不便宜

网友:
现在有种修补剂方便实用,你找下福州固特,

网友(2013-08-24):
氩弧焊补焊,这种材料容易修补。

网友(2014-02-18):
大的缺陷可以焊补,后期表面处理的,可以采用修补膏,根据你们自己公司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胶水粘你们信吗

看见过那么干的

网友:
铸件的砂岩比较麻烦,你看起来只有一小个眼,但是里面很可能是蜂窝结构,用普通的电焊只会越补窟窿越大,可以用氩弧焊慢慢填,或者用气刨将这一块挖掉再补,高级一点的激光焊接啊,激光溶附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