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可以研究整机的师傅,线成型方面的,最好对凸轮很熟悉

楼主(2013-06-17):
大家好:
       本人有一种产品,现在需要一种机器,一次成型,用的是铁丝,最粗的是:4.4mm。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手机:13662132486

补充内容 (2013-6-17 22:13):
补充一下,我希望要的机器是这样的:凸轮或者液压驱动的,简单的机械,产品的精度不是很高,普普通通就行,并且是一次成型,无需其他的加工!

补充内容 (2013-6-18 10:37):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啊!QQ:563964588

补充内容 (2013-6-19 09:18):
自从需求发布以后,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咨询,并有意向帮助研究,非常感谢大家。由于只有一个图,可能看着不是很清晰,我在后面回复的里面再多附几张图。

补充内容 (2013-6-19 09:20):
我们厂是主要做线成型产品的,不过自己对机械不是很熟,仅仅用过点,没有设计过,这个找师傅,不是只找设计这种形状的,希望找一个有经验,负责任的师傅,并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师傅,寻求长期合作。后续我们还会...

补充内容 (2013-6-19 09:22):
有机械手,线成型,管成型的设备需要研究。如果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还可联系。

网友:
打弯机就行啊。。。

网友:
折弯机OK?

网友:
数控折弯机,你想折成什么样都可以

网友:
冲床加工就可以吧。你的产品数量很多吗?做一个设备价格不低哦。

网友A:
楼主的产品精度要求可能蛮高的,国内的折弯机基本上都属于平面折弯,楼主的产品有多角度模式的加强弯,如果采购多轴折弯机价格根本无法接受,楼主可能是想采取象打扣机之类的通过凸轮等顺序动作推动模具来成型!

网友:
推荐一种投资少效率还可以的模式,用平面类型的折弯机把外型折好,另外角度的微小弯曲用冲床和模具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产品精度要求可能蛮高的,国内的折弯机基本上都属于平面折弯,楼主的产品有多角度模式的加强弯,如果采购 ...

是这个意思。目前的机器有一种数控智能弹簧机可以打,但是,价格很高,产品的质量要求不是很高,希望通过凸轮的时间分配来简单的成型,不需要多精密的仪器。嘿嘿,还是您了解我啊!

网友:
可以做成一个专机,放一根切丝在上面,启动油缸,机器由中间网侧弯制,依次成型多处弯折,每个弯制点,角度有所过量,取出反弹后,能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点评):
设备特点:没有数控折弯机及其他好设备功能强大,只能干这一种活,只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而已

网友B:
楼主的产品完全可以自动化,一边进丝一边成型,出来就是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产品完全可以自动化,一边进丝一边成型,出来就是成品

嗯,所以找师傅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产品完全可以自动化,一边进丝一边成型,出来就是成品

恩,所以想找师傅一起研究啊,我目前已经有了点思路了,还需要找有经验的完善下。然后一起生产!您有兴趣吗?

网友:
搞过类似的机器,不知道你在哪里,可以加QQ1554228786谈谈

网友C:
线材折弯机,不知楼主的研发资金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材折弯机,不知楼主的研发资金咋样

这种弯不是折出来的,是冲床冲出来了,里面的弯弯道道的多!

楼主:
产品的其他图片。目前产品的生产步骤是需要四步:第一步:冲床打一个弯,打完后是U字型。第二步,冲床打两个腿的成型。第三部,砸头部的翘。第四部:用手弯腿部的弯。 经常变化的是第一步,第二步的形状,第一个弯是长度的变化,第二个弯是长度和形状的变化。其他的不变。

网友(点评):
图画出来了吗?

网友D:
LZ是打算自己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打算自己做设备,

已经发到您的邮箱,是打算研制设备,没有现成的设备。

网友E:
请问楼主,目前的每日产能和希望的新设备产能、以及型号尺寸的种类。

还有,现在用的冲床是几吨的?如果是4吨那种台式的,还可以直接利用进来。

工艺方面,弹簧厂扭簧制造上用的工艺概念完全可以拿过来,按您的要求专门定制。

手工换工序和一次性完成的设备,有时需要更换工序。

比如您这产品,关键在于折弯顺序的安排和单个马达功率在各个工序上的均匀分散。

如有兴趣,继续探讨。谢谢!

QQ:705546629 李昌国  上海松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目前的每日产能和希望的新设备产能、以及型号尺寸的种类。

还有,现在用的冲床是几吨的?如果 ...

您好,感谢回复,我们用的料是235和196的,目前冲床生产,冲床比较大,一次要打好多根(大概7-8根)。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和工人的匮乏,生产能力不能跟上,所以希望找一次成型的自动设备来完成。这样可以节省成本,也方便管理。目前工人的产量一天1万多,需要的产量在4万左右!由于利润低,工资不是很高,一般都在3千左右,工人很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所以想找师傅一起研究啊,我目前已经有了点思路了,还需要找有经验的完善下。然后一起生产!您有兴趣 ...

你的工厂在哪里,我在南海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工厂在哪里,我在南海里水,

远了点,我在天津,已经有一位山东的朋友帮忙了,先看看,他研究的怎么样,再找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所以想找师傅一起研究啊,我目前已经有了点思路了,还需要找有经验的完善下。然后一起生产!您有兴趣 ...

用简单夹具送丝——定长——折——旋转——折——剪断,这是基本控制流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了点,我在天津,已经有一位山东的朋友帮忙了,先看看,他研究的怎么样,再找人吧!

好的

网友:
祝楼主早日获得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弯不是折出来的,是冲床冲出来了,里面的弯弯道道的多!

楼主可以上网搜一下,这种玩意太简单了,不用冲床就可以做,用线材折弯机,成本高,不过能适应多种产品。若自己开发,专用成型机,成本会低一点,但只能做单一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上网搜一下,这种玩意太简单了,不用冲床就可以做,用线材折弯机,成本高,不过能适应多种产品。 ...

这种东西样式比较固定,所以不需要太贵的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东西样式比较固定,所以不需要太贵的设备了!

自行车后座的夹子,成熟产品,不难的

网友:
上网看看数控弯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