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选型,请教

楼主(2013-06-17):
现在已知涡轮蜗杆的输入功率:7.5KW,输入转速:108转,输入扭矩:650Nm.涡轮蜗杆减速比:20。以该选择多大的减速器,是根据功率选呢还是根据扭矩选呢?手册上的转速都是1500,1000,750,500,那108转怎么选啊,我怎么知道他是否能承受住此时的扭矩。

还有我现在要做的设备是一排9个棍子,每个棍子上装一个涡轮蜗杆,所有的涡轮蜗杆用一个电机把9个涡轮蜗杆穿起来传动,请问是不是分配到每个减速器上的功率等于总功率除以9啊。

网友:
看我签名。要不要购买我们的减速机?

网友:
应该要按扭矩选,自己核算一下,很简单的。你这个要求有些特殊,有可能要定做

网友A:
按650*20输出扭矩选型,,,,,转速取500时的蜗轮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650*20输出扭矩选型,,,,,转速取500时的蜗轮模数。

按照扭矩选型是不是太大了(13000),315?

网友(点评):
扭矩是保证寿命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