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在立车上加工,精加工时又刀纹

楼主(2013-06-17):
在立车上加工,精加工时又刀纹,哪位大侠见过,求解决。

网友:
根据图纸要求加工,在立车上面精车时可以把修光刃加长一些(0.5左右),刀尖圆弧大一点(R2左右),进给量0.3-0.5

网友:
应该是走刀的事吧

网友:
走刀快了?
进给有爬行?
还是振动?

网友:
没有刀具型号,切削参数,不好判断。

网友:
主轴跳动大。

网友:
和你的工作台有关   前段时间我也刚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注重工作台的液压问题   你的这个情况是液压过大   悬浮间隙过大   还有工作台主轴的轴承应该在调节一下松紧

网友:
立加 45未调至刚也这样,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