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简单的气缸计算题目,求解

楼主(2013-06-17):
一道简单的气缸计算题目,虽然很简单  但是我还是不会  所以发上来  各位帮我验算一下是否正确,谢谢! 工作压力为0.5Mpa,缸径为32mm  杆径为16mm   不是频繁工作的。求指导,。。。。。。。

楼主:
不知道单位是否换算错误。。。。

网友A:
32的缸径面积为8.034平方厘米,理论推力在0.5Mpa下,出力是8.034乘以5kgf/cm2,等于40.192kgf。经验值保守计算为理论推力的60%,大约25公斤力。技术公式F=P.S  面积单位平方厘米,压强单位每平方厘米,最后的值单位是公斤力

网友B:
俺佩服一下,用平方毫米乘以兆帕是一种很强大的做法。只不过想知道楼主最后乘的0.5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用平方毫米乘以兆帕是一种很强大的做法” === ?

网友(点评):
当然了,俺一般是不会这么计算的,一般会先换算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的单位是牛每平方厘米  还是牛每平方毫米?

网友(点评):
求推力的话,最后的结果应该就是 牛,或者千克力。你所提到的牛每平方毫米,不是力的单位,而是压强的单位。

网友(点评):
呵,他是单位计算的时候没把Mpa的分母消去。兆帕乘平方毫米很强大,但是一旦没搞清,就很容易出问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佩服一下,用平方毫米乘以兆帕是一种很强大的做法。只不过想知道楼主最后乘的0.5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这样死是对还是错的,因为我看书上面也是这么直接代进去的   我发个照片  你们看下 ,,最近刚好在算这些东西  然后自己以前又没接触过,所以现在算这些比较迟钝,诶  无奈啊。。。。

网友(点评):
书上已经给你注明最后单位是N了。哈哈。看来你还是没看懂啊。

网友(点评):
你好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算出来的数,单位是N 直接除以9.8,然后得出来的数的单位就直接是KGF/CM^2?

网友(点评):
你得重新回炉了。N是力的单位。KG是质量单位。KGF/mm^2是压强单位。你告诉我能直接这么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样死是对还是错的,因为我看书上面也是这么直接代进去的   我发个照片  你们看下 ,,最近刚 ...

谢谢回复,谢谢你的认真贴图。里面的载荷率俺是第一次听说,回头搜搜看看。

网友(点评):
你可以把他理解成机械效率。这样子就容易记了

网友(点评):
我也第一次听说,我感觉应该理解成摩擦力影响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谢谢你的认真贴图。里面的载荷率俺是第一次听说,回头搜搜看看。

它叫气缸的工作系数,SMC样本上标明,水平方向使用一般取0.5,垂直使用一般取0.3,AirTac样本上和SMC相同,这个值有些保守。
FESTO样本上给出的计算大约取0.9,当然这个还和气缸伸出长度和运行速度有关,伸出越长,气缸运行越快,取值越低。

这个值只要是用来补偿活塞杆摩擦和密封泄漏。

网友D:
太潦草了

网友E:
算的没有问题,就是单位错误。平方毫米乘以兆帕得出的单位是牛顿。这样不习惯可以把面积和压力换为标准单位,代入换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的单位是牛每平方厘米  还是牛每平方毫米?

额  那就是说  我把那个数字求出来之后,需要换算成KGF/CM^2是吧!
貌似 怎么越说越复杂了   我想问的其实就很简单的,就是想让大家帮我吧错误指出来,如果谁有空的话,是否可以帮我按着我给的数字给计算一下,本人将非常感谢,说实话  本人数学不给力,所以对这些换算啊什么的特别的迟钝,可是工作上面又需要用到换算,所以只能是慢慢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的没有问题,就是单位错误。平方毫米乘以兆帕得出的单位是牛顿。这样不习惯可以把面积和压力换为标准单位 ...

额  你好    啥叫标准单位?能举个具体的列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潦草了

额      我把公式也贴上来了  你有空可以看看。然后 我想问的是  潦草在哪里。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的缸径面积为8.034平方厘米,理论推力在0.5Mpa下,出力是8.034乘以5kgf/cm2,等于40.192kgf。经验值保守计 ...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算出来,是一个气缸的   。那种双缸气缸的呢?是算出来之后相加么?

网友(点评):
是的,双缸并联气缸的活塞面积是2倍,所以推力翻番。

网友:
楼主计算中没带上单位,导致运算错误,单看楼主的结果的单位就知道了,kgf/cm平方(打不了上标)是压强的单位,不是力的单位。按照楼主的公式,我算得的结果是200.96N,也就是200.96kgf(π取3.14,载荷率取0.5)。不是国际单位的运算一定要注意不要算着算着就把单位给漏了,要漏也要把它换算成国际单位,最后的结果也是国际单位。以前在学校考试时经常吃这种亏

网友:
其实我也搞错了结果,1N=0.102kgf,200.96N=20.5kgf(重力加速度取9.8)

网友F:
楼主的书法不行啊,字写得老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你好    啥叫标准单位?能举个具体的列子么?

就是国家规定的计算单位,中国是国际标准,有以下几个。
  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长度质量时间电流热力学温度物质的量发光强度
千克(公斤)安(培)开(尔文)摩(尔)坎(德拉)
mKgsAKMolCd

像兆帕就是派生单位,MPa,化为10的6次方Pa也就是10的6次方N/m^2,把面积单位化为平方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书法不行啊,字写得老丑的。

呵呵  见笑了啊   不好意思啊   这也是我的痛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样死是对还是错的,因为我看书上面也是这么直接代进去的   我发个照片  你们看下 ,,最近刚 ...

你好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算出来的数,单位是N    直接除以9.8,然后得出来的数的单位就直接是KGF/CM^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   呵呵 对我帮助很大,我想问一下   这个数字算出来之后是不是还要乘60%?不然的话,跟我另一种算出来的答案有点出入。按理说,两个公式,他算出来的答案应该是相同的才对吧。所以,郁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   呵呵 对我帮助很大,我想问一下   这个数字算出来之后是不是还要乘60%?不然的话, ...

是的,计算的过程中不要对单位进行换算,直接带着单位计算,只对最后的结果再进行换算,否则校对的时候很容易弄混

网友(2014-04-24):
又是基本单位概念模糊的家伙,加油吧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