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W这个原点选不中了,需要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3-06-17):
有谁知道为什么SW这个原点选不中了,需要在哪里设置?  非常感谢!

网友:
点击约束才能选中。

网友(点评):
对的! 正解

网友:
不应该啊   Ctrl+8(或者F8记不清了)目的是正投影草图基准面,这样选起来方面些
选智能标注先选这边,再选者原点试试看

另外你这个画长方形“选这个中心时直接选择原点就好了”然后标注边长就行了

网友(点评):
ctrl 8, 你没记错。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个中心点被删掉了一样

网友:
挺实用的哦

网友:
点击约束才能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