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软件怎么实现多图纸打印

楼主(2013-06-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CAXA2009之后有打印工具,都可以实现排版打印

网友:
我用的是caxa2007(企业版)的,上面有二次开发小程序,可以EB文件批量打印,即可以通过一次设置一次打印任何规格的所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也是企业版的啊 可是我不会你能否指点下

首先选(二次开发小程序),如果你的CAXA上没有就不能批量打印了,有就点EB文件相关——EB文件批量打印——设置纸张类型(如果你的打印机最大只能打A3就将A0A1A2A3都选为A3,首先任打一张,再——添加文件,试着连打几张看结果如何,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所有打印都为A4,这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