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画图,为什么片体缝合后不是一个体呢?

楼主(2013-06-17):
为什么

网友:
是缝合不成功,比如片体重叠、交叉、间隙大于缝合公差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
面做的太扭曲,导致间隙过大或为形成封闭的环,

1:修改缝合精度默认0.025改为0.5看看是否为实体
2:第一不行,放大检查曲面,修补漏洞,或者从新作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