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单位想做一个导向杆,导向杆的外圆公差应该取多少

楼主(2013-06-17):
最近单位想做一个导向杆,导向杆的外圆公差带应该取多少,导向杆的尺寸是外圆400mm,内圆280mm,壁厚60mm,高2650mm,也就是外圆400mm的公差带应该取多少,是间隙配合还是过盈配合,应该用什么材质最好。另外还有其他什么技术要求吗?请明白的大侠们积极发表看法。不胜感激。

网友:
这话题问的没法回答的,是与什么配合的?配合长度多少?这么长总得有几个配合点吧?最重要的是你导向精度准备做到多少?
这么长度打算怎么加工?

网友:
你要做什么大家都不清楚?谈什么配合?精度?

网友:
这个你可以拿本MISUMI的样本参考一下,可根据你的使用要求找到相应的公差带应该取多少,是间隙配合还是过盈配合,应该用什么材质最好。另外还有其他什么技术要求吗?

网友:
这个就是样本上的资料

网友:
问题木有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