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性能和普通钢差不多,但是密度比钢小的材料

楼主(2013-06-17):
公司正在做一个产品,客户要求产85KG左右。在不改变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改变材料。有没有材料和普通钢差不多。但是密度不是7800KG/m3    差不多在5000kg/M3   价格还不能太贵,越便宜越好!哪位搞材料的大大,帮个忙,谢谢!

网友:
最好说明使用场合,使用参数等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赛钢。

可否用非金属POM ???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是做挡块上用来保护工件,还没想到过用来代替钢材,不知道赛钢是根据什么叫的,是什么人叫出来的

网友(点评):
什么人叫出来的就不知道了,至于这个叫法的原因,大概是它的一些特性和钢有得一比,所以叫赛钢...-

网友:
材料上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你可以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改变结构来减重。

网友:
我觉得应该改变结构,使结构更紧凑减少材料的使用;其次就是通过对材料受力的精细计算,减少材料的尺寸

网友:
。。这个要求太泛泛了。一般钢指什么钢?A3也是一般钢,45也是一般钢。

网友:
你可以样一只鸭,叫他给您下鸡蛋。

网友:
先改善结构,再对非重要部件改用工程塑料试试

网友:
铝合金可以替代,但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A:
铝合金的密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的密度多少?

铝合金的密度通常在2.7左右吧!

网友:
工业钛,如何?

网友:
如果有的话,那为什么还要用普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