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为何金属陶瓷不能断续切削?

楼主(2013-06-17):
如题,加工碳素钢使用金属陶瓷刀片,京瓷6010,连续切削,做了几千个工件都没坏,断续切就做了三个就挂了,求科普,求解答……

网友:
刀具材料的硬度和韧性是成反比的,硬度越高韧性越差。硬度越高越耐磨,韧性越好越抗崩。金属陶瓷硬度比硬质合金高,耐磨性就比硬质合金好,自然韧性就比硬质合金低,断续切削的时候就更易崩刃。刀具材料里硬度最高的是金刚石,韧性最好的是高速钢。但是金刚石韧性最差,高速钢硬度最低。

网友(点评):
解释清晰,范畴广阔

网友(点评):
描述清晰,很专业

网友(点评):
讲得好清楚,受教了····

网友(点评):
貌似韧性最差的是陶瓷啊

网友:
脆性大,抗冲击差。

网友:
因为它是金属和泥巴合在一起做成的,哈哈,开玩笑啦

网友:
嗯,陶瓷硬而质脆,断续切削会有冲击

网友:
二楼的说得比较正确,金属陶瓷是专门应用于高速精加工领域的。比较硬但韧性很差,不能用于抗冲击的加工。

网友:
金属陶瓷的有点是硬,缺点是脆,断续当然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