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内容据说是德文 ,哪位懂的 帮忙指点

楼主(2013-06-17):
下图中据说是德文 麻烦懂的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google 上有免费的翻译,还有德文输入电脑键盘! 全免费的

网友:
同意二楼所说,一共就2条外文要求,有这个发上来的功夫,自己早翻译出来了。

网友A:
妈的,内部直径9.5mm,外面还能加工出M10吗,脑子被驴踢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用挤压丝攻加工螺纹,螺纹底孔最大9.49,最小9.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的,内部直径9.5mm,外面还能加工出M10吗,脑子被驴踢了。

可以从左边D13的孔开始嘛。

网友(点评):
你也差不多,,,,无语

网友(点评):
人家讲的是工艺,出发点不同,楼上的仁兄是觉得底孔有问题?可能是压制螺纹的底孔标准,但是图上没有指定说明,蛮奇怪的。

网友B:
这跟看漫画差不多,一眼图基本上就能猜到是啥意思了吧,大致就是说9.5的底孔是为加工5mm深的M10螺纹~~至于
妈的,内部直径9.5mm,外面还能加工出M10吗,脑子被驴踢了。
,在螺纹加工时是不是有不去材料的压制螺纹一说,可以放这么紧的底孔?

网友C:
1.螺纹M10深5mm切
2.螺纹孔集0967h-1-03-010300-16(4)
这里的材料好像很特别!不是金属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螺纹M10深5mm切
2.螺纹孔集0967h-1-03-010300-16(4)
这里的材料好像很特别!不是金属材料!

这是普通螺纹的最大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跟看漫画差不多,一眼图基本上就能猜到是啥意思了吧,大致就是说9.5的底孔是为加工5mm深的M10螺纹~~至于, ...

螺纹的加工方法我知道的不多,这个是我在网上搜到的一个国外的刀具介绍,http://www.vardexusa.com/vardex-pdf/VardexInchinteractive.pdf,大侠可以参考一下(第198,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