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吊重物用的类似磁铁的东西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3-06-18):
昨天去工厂实习,看到工人师傅起吊零件时用到一块体积不大的方块,转动扳手就能把比他重好几倍的工件给吸起来,扳手转回去,工件又被放下。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里面是磁铁,磁铁贴近工件磁性很大,磁铁离开工件磁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磁铁,磁铁贴近工件磁性很大,磁铁离开工件磁性很小。

那外壳是非磁性材料?

网友:
起重永磁铁,标准的,网上一搜索一大堆

网友:
转动扳手切断或者接通磁路,就可以卸下或吊起钢铁

网友:
电磁铁,
通电,吸
断电,放

网友:
依靠磁感线的叠加和抵消来吊起放下重物,搬动扶手时,内部磁感线的1/2转动,和剩下的1/2相叠加,磁力增强,吊起重物。再搬动扶手,1/2磁感线旋转180度,和剩下的1/2磁感线抵消,磁力消除,放下重物----永磁铁,不过有的磁力会慢慢消减

网友:
这种东西在起重行业用得多了。

网友B:
恐怕这样回答,楼主才会满意:

网友(点评):
貌似都能吸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这样回答,楼主才会满意:

不太懂 ,对磁铁没什么研究。生活中貌似不管磁铁的方向怎么放都能吸住铁钉。

网友(点评):
磁力线会趋向走捷径。 于是能否吸合,就看磁力线能否大量穿越工件。 左半图显示磁力线大量从本体闭合,不会舍近求远。 右半图显示磁力线大量从工件闭合,从而吸牢工件。

网友:
10楼的兄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按着你的画法,扳手横过来时,下边没有磁性了,但两边有磁性,对吗?请赐教!

网友(点评):
这图不是俺画的,网上搜来的,俺认可。磁力线会趋向走捷径。 于是能否吸合物件,就看磁力线能否大量穿越工件。

网友:
有加精帖子以前讨论过这个

网友:
和百分表的磁座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