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根问底, 关于齿轮模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3-06-18):
因为根据弯曲强度计算算出来的齿轮模数超过了第一系列和第二系列,觉得数值过大,不知道是不是有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这里想知道渐开线齿轮的模数是通过什么来计算出来的,从而确定的第一系列和第二系列参数。

这里是想请教模数的推导问题,不是选取问题。

楼主:
标准模数齿轮及计算公式 什么叫齿轮模数?

模数是指相邻两轮齿同侧齿廓间的齿距t与圆周率π的比值(m=t/π), 以毫米为单位。

国际规定,

齿轮分度圆上的齿距P与圆周率派的比值定义为模数, 用m表示, 单位是mm, 即m=p/派。

网友A:
人为定的。考虑标准、整数、常用、方便等等。有啥推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为定的。考虑标准、整数、常用、方便等等。有啥推导的?

是的,确实是人为定的。原来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定。

经过一上午查的资料,标准系列的模数只不过是为了设计和加工方便而已。

所以我计算出的非标大模数是可以生产的,但是要设计相应非标刀具。

网友:
模数是按强度计算出来的,或者说取决于强度,

你有一点想偏了,齿轮传动系统,不是简单一对一的单点传动,也不是计算一套点传动发现模数不行就只能加大模数,

齿轮,多点传动的系统很多的,你找齿轮书籍看一下就可以了,

转炉,4个电机,多点传动一个大齿轮,用扭力杆来平衡力矩,烧结系统的传动类似,

船舶,几个驱动机共同带动一个主桨,

计算模数,一定要有合理性,首先强度要够,但模数大了以后,重合度就下来了,寿命就不好了,小模数,大重合度,依然可以解决力矩问题,

你学习一下那些多传动系统,对你设计齿轮有帮助

网友(点评):
大侠能推荐下多传动和动力汇流的书吗? 或者说一般有哪些方式呢?

楼主:
谢谢998大侠的多次耐心指导。

确实想问题想的比较偏。超标准模数齿轮是第一次接触,因为要传动的力矩比较大,很抓狂的感受。

我是根据弯曲强度公式计算的M,数值比较大,算出来之后一直觉得有不妥之处。您所说的多点传动的系统概念让我豁然开朗,谢谢指引方向。

网友(点评):
不是不可以采用大模数,假如谁那么说,也是偏激行为,是你要看人家现有都怎么玩?这个就是合理性,比如人家用6点传动,而你用单点大模数,就不合理,你师父就会说你,我年轻时候,师父就明确告诉我,哪里完全错的,

网友(点评):
可惜我做了这些年机械,都是自己摸索做的,磕磕绊的一直没有师傅指点,单位几个同事虽然彼此切磋不保守,但是也是对这些不懂。有缘来到老鹰这里,也在这里有缘遇见998大侠,真心的叫声998老师.

网友(点评):
传个参数,我给你核核。

网友(点评):
谢谢qbtruck大侠热心相助,因为许多参数都是我自己定的,变数太多,是不是合理也不知道,所以等参数具体确定再麻烦。

网友:
2266998 大侠,能否详细介绍下扭力杆,从事设计20年还没接触过,惭愧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的齿轮部分有详细介绍,论坛以前有过一些帖子谈这个,你随便找哪个看看,就了解了,

网友:
只要符合机械原理,单模数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尽量参考同类设备,免得被人说。

网友:
如果是直齿的话(齿数+2)X模数=外径

楼主:
在逍遥大侠的提示下,找到了一份资料,看到超大模数齿轮的模数范围是在50-15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