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封罐机主轴转速怎么算

楼主(2013-06-18):
电动封罐机的主轴转速怎么算?根据生产能力算吗?哪位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根据生产能力计算的,采用逆向工程:由生产能力推灌装——清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生产能力计算的,采用逆向工程:由生产能力推灌装——清洗等

谢谢,这个有公式吗?还是根据经验推算?

网友:
首先要确定灌装时间,计算出液料的流量,这样就能得出灌装阀圆管内径......老工程师都是根据经验类比法,如果你想真正掌握,建议你从头到尾自己计算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