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和三菱电机有什么不同,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6-18):
本人刚开始干销售,昨天有客户问我安川电机和三菱电机相同功率的有什么区别,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所以在论坛求高人指点,还有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和最大扭矩,伺服电机不是恒扭矩吗?

网友:
这个什么的都不懂,跟着学习

网友:
最大扭矩是瞬时的,大多用于加速阶段,你可以看选型手册上的转速扭矩图就懂了。

网友:
伺服电机过载能力很强.-般为3倍,安川与三菱各有特色,高低档次都有,

网友:
据我所知,三菱在工厂自动化领域应用较广,半导体工厂、各世代LCD制造工厂、汽车装配流水线等集成度自动化较高的地方,
YASKAWA好像在独立的设备领域应用广泛,以前的电机教材都是以它为实例讲课的

网友:
QQ和smart的区别

网友(点评):
有这么大差距?那个是Smart?